楼主(2003-09-30):
小弟已经侦测到了通讯代码,那怎样才能知道通讯协议呢。先谢谢大家了!
      以下是一部分通讯代码。说明:设备的地址是40
       3E 32 38 41 38 30 33 30 38 37 42 41 38 41 30 0D 41 34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1 30 30 30 38 37 45 30 32 46 46 30 30 30 30 30 32 30 30 41 30 39 33 44 36 0D 3E 32 38 41 38 30 33 30 38 37 42 41 38 41 30 0D 41 34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1 30 30 30 38 37 45 30 32 46 46 30 30 30 30 30 32 30 30 41 30 39 33 44 36 0D 3E 32 38 41 38 30 33 30 38 37 42 41 38 41 30 0D 41 34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1 30 30 30 38 37 45 30 32 46 46 30 30 30 30 30 32 30 30 41 30 39 33 44 36 0D 3E 32 38 41 38 30 33 30 38 37 42 41 38 41 30 0D 41 34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1 30 30 30 38 37 45 30 32 46 46 30 30 30 30 30 32 30 30 41 30 39 33 44 36 0D 3E 32 38 41 38 30 33 30 38 37 42 41 38 41 30 0D 41 34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1 30 30 30 38 37 45 30 32 46 46 30 30 30 30 30 32 30 30 41 30 39 33 44 36 0D 3E 32 38 41 38 30 33 30 38 37 42 41 38 41 30 0D 41 34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1 30 30 30 38 37 45 30 32 46 46 30 30 30 30 30 32 30 30 41 30 39 33 44 36 0D 3E 32 38 44 38 30 31 30 30 30 37 32 30 30 33 30 39 33 30 30 33 31 34 35 39 34 30 46 32 46 36 32 44 0D 41 0D 3E 32 38 41 38 30 33 30 38 37 42 41 38 41 30 0D 41 34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1 30 30 30 38 37 45 30 32 46 46 30 30 30 30 30 32 30 30 41 30 39 33 44 36 0D 3E 32 38 41 38 30 33 30 38 37 42 41 38 41 30 0D 41 34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1 30 30 30 38 37 45 30 32 46 46 30 30 30 30 30 32 30 30 41 30 39 33 44 36 0D 3E 32 38 41 38 30 33 30 38 37 42 41 38 41 30 0D 41 34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1 30 30 30 38 37 45 30 32 46 46 30 30 30 30 30 32 30 30 41 30 39 33 44 36 0D 3E 32 38 41 38 30 33 30 38 37 42 41 38 41 30 0D 41 34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1 30 30 30 38 37 45 30 32 46 46 30 30 30 30 30 32 30 30 41 30 39 33 44 36 0D 3E 32 38 41 38 30 33 30 38 37 42 41 38 41 30 0D 41 34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1 30 30 30 38 37 45 30 32 46 46 30 30 30 30 30 32 30 30 41 30 39 33 44 36 0D 表情表情[

网友A:
3E 32 38 41 38 30 33 30 38 37 42 41 38 41 30 0D
====你收到的是以(CR)结尾的字符的ASCII码。
==== >28A803087BA8A0CR
====很有可能是一些整数的十六进制表示。因为那些数没有大过46的(F的ASCII码),没有小过30的(0的ASCII码)。

网友B:
[建议]
你想破解通信协议的话,应该改变通信内容多做几次,通过比较才能得到。另外通信协议一般主要是在头和尾中。

楼主:
小弟是多做了几次,想比较不同。但我想请教的问题是用怎样的方法才能知道通讯协议,例如什么软件之类的工具等等。

楼主:
顺便说一下,这是江森公司的DX9100设备,好象与OPTO 22协议兼容。用于楼宇自控的设备。主要用于空调自控,如果那位作成的话,小弟愿意购买您的软件。谢!!

网友C:
如果可能使用单条命令去调试,并且知道你发送的命令所要查询的参数代号,等等,多发几条就有可能破解,要外人破解,难!因为没有相关技术资料!

网友D(2003-10-31):
没错,是ASCII码
3E是头(>)
32 38 是地址:hex(28)=Dec(40)
0D是尾(CR)
41 38可能是功能码(168)
中间的是有效数据,作用跟设备有关

网友E:
将上述字节值,以0Dh码为通讯段结束符,译为字串后如下:
>28A803087BA8A0[CR]
A40000000000100087E02FF00000200A093D6[CR]

>28A803087BA8A0[CR]
A40000000000100087E02FF00000200A093D6[CR]

>28A803087BA8A0[CR]
A40000000000100087E02FF00000200A093D6[CR]

>28A803087BA8A0[CR]
A40000000000100087E02FF00000200A093D6[CR]

>28A803087BA8A0[CR]
A40000000000100087E02FF00000200A093D6[CR]

>28A803087BA8A0[CR]
A40000000000100087E02FF00000200A093D6[CR]

>28D80100072003093003145940F2F62D[CR]
A[CR]

>28A803087BA8A0[CR]
A40000000000100087E02FF00000200A093D6[CR]

>28A803087BA8A0[CR]
A40000000000100087E02FF00000200A093D6[CR]

>28A803087BA8A0[CR]
A40000000000100087E02FF00000200A093D6[CR]

>28A803087BA8A0[CR]
A40000000000100087E02FF00000200A093D6[CR]

>28A803087BA8A0[CR]
A40000000000100087E02FF00000200A093D6[CR]

可见问答方只有"A8"和"D8"两组不同的内容,作分析用是远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