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0-03):
各位前辈们:
    请帮帮忙!本人想做一个检测软件,用于检测家电的温度和转速,电压等。希望大家指点!

1。用VB编监控软件,怎样用串口检测普通开关的状态?
2。检测风扇和温度、电压,用什么方法比较好?
3。要联网在100多米远的地方,随时监控检测的情况,VB采用什么方法?

网友A:
使用研华或其它厂家的ADAM远程控制模块

网友B:
1。串口是用来作串行通讯的,它不能直接检测开关状态。可以考虑作一个下位机系统(单片机系统),先由下位机检测开关的检测,再通过微机与下位之间的通讯,将下位机采集到的开关状态上传给微机。在此之前要做一个通讯协议,约定两方通讯时,各组数据表示的意思。
2。第二个问题是不是你没表达清楚。
3。微机串口可以接一个485通讯模块,而下位机系统也必须有是一个485通讯芯片。

请问楼上的,ADAM远程模块价格么样?

网友A:
各种品牌的价格不一从400-1000元不等.不过需要一个RS232-RS485的转换器.顶楼所说的都可以实现.

楼主:
首先感谢各位的热心指导!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如果传感器是模拟量输出,可采用PCI的A/D卡采集(北京双诺测控技术有限公司的产品)。
如果检测开关状态是否就用光电隔离I/O板?外加电源是否可以继电器了?
风扇测转速、测温度(450和220度)、测电压(12V),用A/D或者串口哪一种比较好?请大家推荐此方面的产品。
要在100多米远的地方,另一台电脑实时监控生产线上检测的情况,VB采用什么方法?

楼主:
前辈们帮帮忙!

网友C:
丹东华通测控公司有一个I/O模块,叫800S有12开关量采集,并以MODBUS RTU可以和VB 通讯,很简单,大约一千多块

网友D:
用一片有A/D的单片机最好!!

网友E(2004-07-26):
五楼的朋友,一百米远的地方需要电脑监控,只有用RS485了。

网友F:
我来试着解答一下你的第2个问题吧
通常的温度检测,采用热敏电阻、光电倍增管等实现;如果是面温度检测,可以考虑采用CCD实现,或者采用多个温度传感器(不推荐)。
电压检测随便找地方抄一个,有的是;我看到外国正在搞电磁无损电压电流检测,可以试试。
通过一个单片机采集系统,然后连个USB(或者主线)送到主机。建个库把这些数据存储起来,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easy
推荐采用ADuC812和PDIUSBD12组成的实时信号采集系统。可实现多参数实时监控反馈。
远程不知道可否采用无线通信,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