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0-05):
我们使用的是西门子公司的cpu315-dp的plc,在现场调试过程中,首先采用MPI通讯协议,利用适配器下装程序,但每次都不成功,各位是否也碰到过这种问题?我在怀疑是不是参数设定由什么地方没设置好或者是有哪里没有设定,很难说,但还是想请各位谈一下,马上就又要下厂调了,快一点提出意见好么?

网友A:
你是多点连接一个PLC吗?如果是一个点对点应该是PPI把
另外通讯参数设定应该在说明书里面都有的。。。

网友B:
先在SETTING-PG  INTERFACE中设为MPI,串口要设置正确,检查有无常驻串口程序(如AB的RSLINX)占用串口,然后选择测试,还有可能是因为你的RS232线有问题正确的连法是串口--》RS232线--》通讯适配器--》PLC的MPI口。

网友C(2003-11-30):
注意:MPI适配器的通讯灯下有一个速率选择开关,设置需要与计算机中的通讯设置一致。开馆很小,不注意看不见!我也遇到过该问题,不知道对你有无帮助。

网友D:
你装了驱动没有??你在控制面版的经典视图上,打开SET PG/PC INTER,在第一栏上选S7ONLINE,点右下角的SELECT,进
去后选PC ADAPTER,然后安装.关闭后在第一个画面上选PC ADAPTER(MPI),再点PROPERTIES进去选站号和波特率,这样应该就能通信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