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0-05):
请教各位,我用单片机接8251芯片,我想把单片机的时钟经过4分频后接入8251芯片的时钟端,请问这个分频电路怎么做,谢谢了!

网友A:
单片机接晶振引脚有一个是输出端,把此信号直接4分频就可以。

网友B:
一个计数器就能解决问题,逢四进一。

网友C:
笨小孩变聪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