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0-05):
各位专家:本人有一批海特克的PWS500S人机界面,最近经常出现下列问题:
编译好的ADP程序与PLC连线后,某些画面不能相互切换,一些画面出现死机,
也有一些画面上的数据出现跳跃,好象是受了什么强电干扰似的,单独实验也是
如此!这严重影响了我公司产品的质量!诚请各位专家给予指点,同时也恳请海
特克方面能给予一个好的解决方案!再此先谢谢各位!

网友A:
便宜没好货,建议不要采用。

网友B:
你看看以前的ADP程序中的与PLC连接的首地址是多少,在PWS500S的参数设置里改一下首地址就可以了.

楼主(2004-02-09):
现在让我来告诉大家吧,是属于显示屏破例的缘故!

网友C:
請問一下,"显示屏破例"是什麼意思啊??我看不太懂
>_<!!  對不起

网友D:
應該是觸模屏壞了.

网友E:
我有两台该型号的触摸屏,通电启动后,不显示画面,有时要反复多次或拨动后面的拨码开关才能启动。原因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