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标注

楼主(2003-10-06):
请问哪位知道纸制电容上面标注“104K”的具体含义,电解电容封装不同颜色代表各具体含义。

网友A(2003-11-06):
纸制电容上面标注“104K”的具体含义是:容量为 100000 pf  = 0.1uf ,误差±10%。

网友B(2004-06-23):
104就是10×10的四次幂P=0.1U

网友C:
.1uF,颜色代表最高使用温度。

网友D(2004-09-22):
纸制电容上面标注“104K”的具体含义是:容量为 104=10*10exp4=100000 pf  = 0.1uf
精度:K级;误差±10%。

网友E:
晕死!怎么HZBHZB这个ID有人用?

AAB的意思是AA*10^B皮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