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0-08):
我想用一个按钮来控制电机的启动与停止,不 知PLC的梯型图要怎样编?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A:
本来想把梯形图贴上来的,可是贴不上。
如果控制普通负载,直接编一个互锁的比较简单,但是如果控制电机,建议在程序中加一个延时,也就是说,按一下按钮在短时间内再按(或触点抖动)无效,建议设05秒为好。

楼主:
如果是直接控制单个接触器的闭合与断开,要怎样编呢?请把指令写出来,行吗?

楼主:
或者你能把图发给我,行吗?谢谢!tonyao@21cn.com

网友B:
用计数器控制了
一个开关不就可以了吗?
沟通从触摸开始

网友C:
//这是用西门子S7-200编的程序:
//I0.0为按钮,Q0.0控制电机接触器
NETWORK 1       //上电时复位寄存器
LD     SM0.1
MOVB   0, VB100
NETWORK 2       //按动按钮时取上升延对VB100取补
LD     I0.0
EU
INVB   VB100
NETWORK 3       //用VB100的位控制Q0.0
LD     V100.0
=      Q0.0

楼主:
我现在学的是OMRON的PLC,这个西门子的我看不懂!
你能不能用OMRON的指令编写?

网友D:
假如 是OMRON的 话,就用一个KEEP 指令旧可以,
LD I 0.0
LD I 0.0
KEEP Q0.0

楼主:
你能解析一下吗?谢了!!

网友E:
OMRON程序,C60P为例
LD 0000
DIFU 1000
LD 1000
LD  C00
CNT 00
   #0002
LD 1000
OR 0500
AND NOT C00
OUT 0500
END
0000为按钮ON/OFF,0500为输出.还有例二略.

网友F:
我感觉8楼的做法好象不对,PLC应该是程序执行完一个周期后才统一输出的,若I0.0为ON,则输出一直在复位状态,不会有输出的。至少我从来没试过,不知道是否可以真的能执行。还有OMRON的输出和输入地址是公用的,好象不会两个地址都是0.0
如果要用KEEP指令,并假设输出是Q1.0
我想要保险起见至少应修改为:
LD I0.0
ANDNOT Q1.0
LD I0.0
AND Q1.0
KEEP Q1.0

楼主:
LD c02  的C02是什么?

to:netcookie
LD I 0.0
LD I 0.0
KEEP Q0.0
你的这个程序是不是有点矛盾?

网友G:
这个问题在编程手册在应该有例程吧

网友H:
一个字,笨

网友I:
此处以PLC基本指令实现所要求之功能:
  0000.00  0010.01    0010.00
├──||───※───┬─○─      此处以※表示常闭触点(指令)
│ 0000.00  0010.00   │
├──※───||───┘
0000: LD       0000.00              0003: AND      0010.00
0001: AND NOT  0010.01              0004: OR  LD
0002: LD  NOT  0000.00              0005: OUT      0010.00

  0000.00  0010.01    0010.01
├──||───||───┬─○─      此处以※表示常闭触点(指令)
│ 0000.00  0010.00   │
├──※───||───┘
0006: LD       0000.00              0009: AND      0010.00
0007: AND      0010.01              0010: OR  LD
0008: LD  NOT  0000.00              0011: OUT      0010.00

0000.00/0010.00,0010.01的状态变化:0/00→1/10
                                   ↑  ↓
                                  1/01←1/11
其中,0000.00为按钮信号,0010.00响应0000.00的上升沿,0010.01响应0000.00的下降沿,根据输出响应的要求可选择0010.00或0010.01,或者是两者的逻辑组合(此处以布尔表达式表示):
0100.00 = 0010.00         ;按下0000.00即切换输出0100.00的状态
0100.00 = 0010.01         ;按下0000.00后,再松开复位时切换输出0100.00的状态
0100.00 = 0010.00*0010.01 ;无输出时,按下0000.00后,再松开复位时切换输出0100.00为ON
                         ;有输出时,按下0000.00即切换输出0100.00为OFF

!!!:此处因用PLC基本指令实现,表面看来似乎可以直接转换为相应的继电线路以实现同样的逻辑功能;但事实上因PLC是以严格的Scan方式工作,在此处可以实现的功能,当换以继电线路去实现时却会因触点动作时差的存在而出现严重的“竞争冒险”,其动作结果的随机性使该继电线路变得毫无实用价值。有兴趣的话可以很容易地试验一下,因为实验条件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

或有缪误,恳请指正!

网友J:
任意型号PLC编程的思路:用单次执行的交替指令/取反指令/增量计数器的位0,映射到输出口.
三菱的FX2N-PLC有单次执行(微分)指令及交替输出指令,所以最简单:
LD X000            '按钮输入
ALTP Y000        '单次执行的交替输出指令

网友K:
10楼的兄弟讲的很有道理,可以拿来直接用。一个微分指令,一个计数器加以解决。但我还是建议你下次用梯形图,别人看会简单些

楼主:
我比较赞同11楼的方法,我觉得是可行的。

网友L:
看来还是三菱的解决方案最简单

网友F:
我就是那个愚蠢的11楼,那天晚上很累,想都没想就贴了这个帖子,我忘了人保证自己按按钮的时间小于PLC的一个扫描周期是不可能的,所以我的方法是不可能的,说声抱歉。OMRON下还是用10楼的方法最好,简单,而且所有的型号都支持。

楼主:
11楼的方法不行,我试过了。
15楼的方法是可行的,我也试过了。

网友M:
产生单脉冲程序:
    I 0.0                    M 0.0
───┤  ├─────────(   )─

     I 0.0        M 0.0       M 0.1
───┤  ├──┤╱├────(   )─

开关程序:
   M 0.1        M 0.2        M0.3
───┤  ├──┤  ├────(   )─

   M 0.1        M 0.3         M 0.2
───┤  ├──┤╱├────(   )─
   M0.2
───┤  ├─

开关输出:
   M 0.2                    Q 0.0
───┤  ├─────────(   )─

网友N:
对于台达PLC,X0:开关、Y0:电机接触器
LDP  x0
ALT  y0

光看了第一页就写了,看到第二页
大家多多交流。

网友O:
你们好,我刚接触PLC,我想启动和停止是互锁的。启动时应串联(与)启动前提( 就是电机过载不(模拟变频电机,)供电是不是正常,(安全门)现场别的机器都应考虑
你们说我想的对不对

网友P(2005-08-02):
LD   X000
ALTP
       M0
LD    M0
OUT Y000

网友Q:
LD X1
ANDI C2
AND C1
OUT Y1
LD X1
OUT C1
SP K1
LD X1
OUT C2
SP K2
END

网友R(2005-11-23):
用两个内部继电器

网友S:
三菱          LD X1             X1 输入
               PLS M100           M100内部继电器
               LD M100
               AND Y4
               OUT M101           M101内部继电器
               LD M100
               OR Y4
               ANT M101
               OUT Y4                          Y4  输出

网友T:
教科书的经典电路,充分利用了PLC逐行扫描原理。
    I0.1         M0.1
-------II-----------I/I------(M0.0)
             ^-------------(M0.1)

     M0.0    Q0.0
-------II---------II----------(M0.2)

     M0.0     M0.2
-------II---------I/I----------(Q0.0)
-------II----^
   Q0.0

网友U:
我粑10楼的助记符改成 cpm1a 了经试验行的通
LD            0000
DIFU(13)   1001
LD            1001
LD            C000
CNT           000
               #002
LD             1001
OR            1000
AND NOT   C000
OUT          1000
END

网友V:
[建议]
直接编一个互锁的程序

网友W:
LD00000
DIFU(F13)3000
LD3000
ANDNOT10000
LDNOT3000
AND10000
ORLD
OUT10000
END

网友X:
高手啊,好高的高手啊,我可以向你请教一些问题吗?可以告诉我你的邮箱吗?这样我就可以随时向你请教了.谢谢啊

网友Y(2005-12-30):
用ALT就行了

LDP    X0
ALT  M0
LD    M0
OUT Y0

网友Z(2006-08-10):
三菱的ALT指令最简单,其他有五六种编法,具体略了,没啥意义,只有一个步骤.

网友AA(2006-09-13):
用一个上升沿指令就可以了..不用这么复杂呀

网友AB:
我从书本上收集了一些,已发到你邮箱里。tonyao@21cn.com

网友AC:
大哥你可用PLC指命"交替开关"来做,也可以用程序来实现.这个有很多方法的QQ20414993  13724052415 杜先生

网友AD(2007-07-30):
用继电器做有点麻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