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0-08):
采用施耐德的Premium系列的TSX57203,用PCMIC通信卡与MODBUS仪表进行通信,在通信测试中用04功能码加仪表地址,起始地址字,字符长度进行测试,反馈数据正确,但编程时用READ——VAR指令不能读出相应数据,用仪表测试软件与网络进行连接发现READ——VAR发出的是03功能码,请问用哪种指令能发出04功能码,如何使用。
另有人建议用SEND——REQ或INPUT指令,但这二个指令一个是用于UNTIWAY上的一个是用于ASCII码的,可行吗?

楼主:
有没有可能用自已直接编通讯协议的方法来做呢?

网友A:
在PREMIUM上采用MODBUS通讯时,READ—VAR对应的CODE为01和03,其中01对应BIT读取,03对应WORD读取;若想发送CODE 04,则只能使用SEND—REQ函数。PREMIUM PLC的通讯网络的应用层采用UNI-TE,以上所说的READ—VAR和SEND—REQ都是在此层中,而MODBUS只是提供到网络的链路层,因此,采用SEND—REQ是唯一的方法。

楼主:
老兄说的实在太对了,我查了许多资料,好象只有SEND-REQ能用,但施耐德那里关于些指令的资料实在是太少了,他们的技术支持也找不出好办法望高人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