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0-08):
我们公司有台轮焊机用的是两相380V.在进行点焊时,点焊一下它的两根供电电线就要动一下,不停的点焊电线就不停的跳动,握上去有一种抽动的感觉.
哪位朋友能帮我解释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多谢了!!!

网友A:
如果是可控硅整流,检查触发的同步信号,供电电线跳动通常由大电流冲击引起。

网友B:
应该是电磁感应现象.

网友C:
特别是水冷电缆,中间是空的,强电流电磁感应现象

楼主:
多谢各位了!!!

网友D(2006-02-21):
电流的经过现象

网友E(2010-05-07):
电动力,也就是电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