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0-09):
转自大富翁论坛
问题:有关Modem语音编程的几个问题(摘机,接受按键) ( 积分:100, 回复:20, 阅读:152 )  分类:局域网 / 通讯
来自:Delphior, 时间:2000-09-22 08:49:00, ID:316744
1.我在用AT命令时,如何控制摘机?

  首先,如果我先设ATS0=4,响铃四次后摘机,自动摘机后好像进入了数据模式。而程序是要进入语音模式的,摘机后要设置AT+FCLASS=8,我怎么知道什么时候摘了机?有没有摘机后发生的事件?
  还有,如果我用AT+FCLASS=8设置语音模式,ATS0=4就好像没有用了?!且设置成语音模式后好像不能手动摘机ATA,甚至连AT命令也不能用了?!
  第三,我先用ATS0=4,等响铃两次后,我想用ATA命令却出错,信息是No Carrier。请问如何关掉Carrier Detect?以前Quick BASIC的COMM编程有个CarrierDetect 0的命令,不知道Windows编程中如何设置?

2.语音模式下如何知晓用户的按键?

  我知道一点的是,语音模式下当Modem返回ascii码#16时就表示Modem有事发生,(#16叫<DLE>符)是不是收到<DLE>1就表示用户按下了电话上的1?还有一些<DLE>事件是怎样的?

  以上问题还请知晓Modem语音编程的搞首赐教,我Delphier不胜感激!谢谢!

来自:iie, 时间:2000-08-29 10:22:00, ID:321172
at 命令集的所有指令都是针对数据通信的,
按键需要识别DTMF编码

来自:shanxin, 时间:2000-09-01 13:51:00, ID:324037
请该用语音卡吧,用此关键字在sohu 上可查出一大把.

来自:snowtree, 时间:2000-09-01 14:46:00, ID:324095
listen

来自:Delphior, 时间:2000-09-01 23:22:00, ID:324475
还没回答到!
请kill-k兄帮个忙,你好像有一些AT命令顺序?!

来自:Delphior, 时间:2000-09-01 23:51:00, ID:324505
.

来自:Jams, 时间:2000-09-02 01:13:00, ID:324553
>>

来自:Dephier, 时间:2000-09-02 01:17:00, ID:324559
16叫<<DLE>>符号.

来自:Dephier, 时间:2000-09-02 01:19:00, ID:324563
#16叫DLE符.

来自:xinyt, 时间:2000-09-02 14:04:00, ID:324948
delphior:
  我一直想学习MODEM语音方面的编程,能不能指点一二,把您的思路和源码给我发一份
万分感激。
 yuntaoxin@263.net

来自:Delphior, 时间:2000-09-03 10:06:00, ID:325715
我不用语音卡!只用AT命令!

来自:rope, 时间:2000-09-08 23:12:00, ID:330984
Delphior兄:
  1)设置完 Modem 的自动应答后,外线拨入
  2)Modem间的握手过程结束后,向串口输出三个"+"
    +++
  3)此时 Modem 就可以将本机串口的输出作为指令而不是数据了。

来自:zhengweie, 时间:2000-09-09 22:46:00, ID:331913
Yes you can put into +++ ,it mean put the moden into the dumb mode,
then the command can't use. every char will send away.

if you want give command again ,when you open the moden in the 20
seconds put into "at&f"(maybe you can see the at for detail")

来自:primer, 时间:2000-09-10 02:06:00, ID:332026
前一段时间本论坛有人提出同样的问题!

Delphior,
我建议你不要直接使用AT命令控制Modem,因为不同厂家的Modem有语音处理上不同!
应该使用TAPI来处理Telephe Voice。

直接使用TAPI接口比较麻烦,有一个Delphi控件TeleTools专做此事,URL:
http://www.exceletel.com/

我用它写了一个112故障电话报自动报修,现在正在做170话费查询!

hehehe....你这100分应该全是我的了...hahahaha.....

来自:Delphior, 时间:2000-09-22 08:32:00, ID:344917
告诉你们,我已经找到方法了,只用AT命令,谁说不行?

来自:Delphior, 时间:2000-09-22 08:37:00, ID:344923
要知道吗?等我编完再Email!

来自:Delphior, 时间:2000-09-22 08:48:00, ID:344937
Dephier也是我,分数收回一些

来自:Delphior, 时间:2000-09-22 08:49:00, ID:344942
多人接受答案了。

网友A(2003-11-17):
现急需用VC实现Modem的语音编程,主要是来电显示和自动录音,各位大虾若有资料和源代码可否发与小弟一份,另外,控件Async Professional可否直接嵌入到VC环境中

网友B:
MODEN语音需要这么麻烦吗? 这可能是多少年前的编程方式!!!
不管是MODEN,DIALOGIC,NMS,不过是物理方式不一样,实现功能还不是大同小异,有现成的集成DLL,COM不用,难道用各自的底层涵数?
TAPI3一般就可以搞定了,几句话就可完成一个东西,对于一般的要求足够了。

网友C(2005-02-26):
delphior:
  我一直想学习MODEM语音方面的编程,能不能指点一二,把您的思路和源码给我发一份
万分感激。
yiliu61@163.net

网友D(2005-05-22):
我是用VFP编程的,有那位大虾能给我提供语音MODEM编程的控件及VFP代码,谢谢!!!
zyb8320123@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