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0-11):
工業生產中如何進行定量加水,採用哪種流量計及閥門最好?如何解決定量落差問題(在不使用PLC控制情況下),請各位高手賜教!!

网友A(2003-11-13):
您使用"可變定量泵浦"即可.

网友B:
要求不高,可采用定量水表。

网友C(2004-01-18):
2-stage valve
main valve+bypass valve
capacity type flowmeter

网友D:
用计量泵!

网友E(2014-06-11):
为什么不用PLC呢?工业上很常用的控制器啊,可靠又方便。加上流量计和电磁阀就可以了,落差2米以上即可。现在有现成的PLC定量控制器,触摸屏显示的才几千元,不用自己搞,调试也简单。型号HDL   相关视频: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YRQljtOCnXk/

网友F:
看介质,选用流量计。流量计都要保证满管。如果液体有气泡,最好加个过滤器。
控制器采集流量计信号,根据实验测出提前关阀门量。比如设定5L,当测的4.8L时候,关断,然后惯性使得最终达到5L。提前关阀量,跟流速有关,控制器还得计算实时流速。

楼上挖坟做广告,没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