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3-10-11):
一台西门子PG-710编程器,无法启动.请教各位高手该怎么办?另外如何才能进入BIOS设置.

网友A:
现在用PG710的很少了,好像是486SX,我有PG720已经多年不用,进入BIOS应该开机有提示,你可以看随机的那本黄色说明书,或者干脆把硬盘拆到台式机上(需要转接口)恢复。用710是主要用STEP5,现在STEP5有PC版的,网上到处都有,不用盯着这台老机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