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伺服电动机的控制模块中有一个磁感应元件,大家知道是什么芯片

楼主(2003-10-11):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的磁感应元件大都指的是霍尔元件,但是,不会在控制模块中,你能讲的具体点吗?比如,是什么模块,外形,用在电路的什么位置?

网友B:
磁感應元件
通常伺服電機於控制時一般使用光學編碼器做為電機迴授並順便把磁極變化的訊號傳回驅動器以便電機換相使用,也有使用磁性編碼器或是使用混和型設計方式。您於文中的磁性感應元件應該為磁性編碼器的形式。

台灣野力機電 陳昆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