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0-12):
求助:三陵FX2n-PLC出现PROGRAM灯闪一闪问题!!!程序写不进去,出现通讯错误或无效的PLC内存。问题出现在本人拆开PLC后。急!!
谢谢各位高手相助。

网友A:
你的程式是否有错误。

网友B:
拆开后如果有电池可能断开过,清除一下试一试。

网友C:
程序出错,查到出错程序后修正就OK,断开电池超时后程序会全清

网友D:
用MEDOC测试程序是否有问题,如程序没问题就是PLC坏啦。

楼主:
我的程序没有错,现在用各种软件都不行,无法通讯!照理说清除内存应该可以,但现在个本无法通讯,谢谢各位高手。QQ:9193284
E-mail:ydong_ya@hotmail.com

网友E:
硬件坏了,我可以帮你修修。

网友F:
用软件不行的话,那用手持编程器试一试!再不行的话就可能是硬件有问题。

网友G:
通訊選項的I/F MAC....
要打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