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0-13):
[求助]
高手们你们好,现在有关三菱FX2N-232IF模块的通讯问题请教各位,我用FX2N PLC接一个两个FX2N-232IF模块跟一台有专门协议的二次仪表进行通讯,(协议格式:数据长:8位 停止位:1位 无校验)他的要求是接收二次仪表上传送到PLC上的74个字节数据,我是用从网上下载的这种模块资料上的例子来这调个的,可是怎么调都不行,每一次工作流程之后,RD 灯会闪动一下,我把这些要接收的数据准备放到数据区里,可是我用电脑监控这些数据区,根本没有数据,(具体的例子,在附件里,)我试了一个下午,接线方法是标准RS232接法,二次仪表上的串口是25针的,也全部检查过了,还是没有查出原因。不知道有没有这方面的工程例子能不能发一份给我,我的邮箱是983246@163.COM,谢谢!!!

请作者在主题中直接写问题概要,不要写"Help!!"之类,便于回复。--斑竹

网友A(2003-11-12):
1.必須了解,RS-232不能分站號的!除非轉接到RS-485模組.
若你有兩個儀表
1.儀表是否應該設站號.#1 #2(與第一項就發生關係啦)
2.接線是小事.
確定儀表的通訊格式.
商安
順心

网友B:
RS232是点对点的通讯,RS422、RS485则可实现点对多点的通讯,但在某些情况下,通过自定义协议,也可以实现点对多点的通讯,只是太麻烦了。

网友A:
呵呵....自定協議別玩,太煩啦.

网友C:
你在PLC侧应设定为无协议通讯方式,且结束符应为H03,不是K3.传输格式最好选为8位,不要用16位.有问题可Emai:mimn@citiz.net,

网友C:
你用两个232IF要注间模块的地址号,仪表侧不用考滤.

网友D:
你可以去查查FX2N-232IF的手册,上面有例子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