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0-13):
各位老大们:我是刚接触PLC不知道应从那方面学习,
请那位大虾指点米经!!!!!

网友A:
先弄本书看看磨磨.然后在下载点软件看看,有机会在去实习实习.遇事多动脑筋.多向老前辈学习.时间长了,你也成前辈了.
                                   ---------GEORGE.NMS

楼主:
我有这方面的书籍,看了以后对编程有了初步的了解.但是对PLC和上位机之间的联系不清楚.现在我该怎么办?请老大多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