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0-14):
小弟初来乍到,向求教一下关于变频器的能量回馈单元的发展现状,哪里能够找到相关资料?小弟不才,这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还请大家帮忙,也欢迎交流阿!

楼主:
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把能量回馈电网,要加电抗器,这个电抗器参数怎么确定呢?

网友A:
把能量回馈到电网,是个很复杂的问题。电抗器参数要根据反馈的功率和您使用的逆变调制载频选择,只要等效电容和电抗器感抗谐振点不在市电谐波和调制载频谐波范围内就可以。

楼主:
谢谢!我的前人已经作出了15千瓦的样机,但是他做的使用的是模拟的控制,我现在要用单片机实现数字化,以前他的方案是电网线电压高时,用120度导通的方式对电网进行回馈,120度中回馈量大小用pwm调制,我现在用了spwm产生芯片,所以控制策略和以前的不同,参数当然要变,而我查阅资料,大多是用那种电流滞环方式控制时的电抗器的参数设计方法(以前的方案用这种的计算方法,我觉得并不合理),而且只是讲计算步骤,没有原理,所以我现在不知道怎样去定这些参数,您能提供这方面的资料吗?谢谢!

网友B:
查一下SIEMENS的6SE70

网友C(2008-03-30):
补充一点:现在市场上的回馈单元,骗骗一般的人用于对付普通的变频器基本可用的. 但是两个大隐患将可能置变频器或者传动系统于死地.为什么呢? 国外优秀的回馈单元8000-10000欧元, 国内IPC的4000元.

网友D:
采用AFE技术回馈电网的回馈单元,电抗器是做什么用的?这个楼主清楚吗?

据我了解,国外的AFE采用的电抗器,一个装置有两台,作用是抑制回馈单元产生的高次谐波。一台是5%压降的,另一台是3%压降的。他们的作用是抑制不同频段的高次谐波,以保证回馈电网的馈电质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补充一点:现在市场上的回馈单元,骗骗一般的人用于对付普通的变频器基本可用的. 但是两个大隐患将可能置变频器或者传动系统于死地.为什么呢? 国外优秀的回馈单元8000-10000欧元, 国内IPC的4000元.
国内IPC的4000元?什么规格的?有出处吗?加能的?多大电流的?工作制?希望说清楚。嘿嘿

网友C:
kdrjl兄,是加能的。阿里巴巴上有卖的。3800-7000元。如需详细资料,我已短消息您我的电邮。

网友D:
呵呵,你是加能的吗?我认识你们的总工。嘻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