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3-10-16):
我是学自控的,一直做维修这一行。现在接触PLC这一块,对其也有一定的了解,自己学着编了一些小程序,可是对于一个具体的工程该如何设计和编制程序呢?是用逻辑代数或是用程序流程图或别的什么方法?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梯形图,语句表,控制系统流程图都可以。

楼主:
具体的程序如何编写,也就是说梯形图是如何编写的,不可能是根据逻辑要求去凭空想象各触点如何连接吧?有什么方法能把梯形图一步编写出来。

楼主:
各设备之间的逻辑关系如何处理,

网友B:
先画出工程各部的关系图,在逐个分解各部所须完成的功能,再加以系统的组合,就会的到各部的逻辑关系,在根据逻辑关系编制梯形图。

网友C:
楼上的说得对,我一般是根据整个系统的要求先确定I/O分配,再选择PLC型号,画出流程图,最后才根据流程图编程。

网友D:
PLC是很简单的

网友E:
看起来楼主是让人家给你编PLC程序了。I/O不分配,怎么编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