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教omron问题

楼主(2003-10-16):
俺初学omron,有一事不明。就是s5中的F,S7中的M。也就是中间状态,在omron中用什么通道表示?是AR还是IR?请各位指教。谢了!

网友A:
中间状态就是除了使用的i,o点外,其它的变量都可作为中间状态表示.和i,o的表示是一样的
对cpm系列的整体机型中间状态有不同的规定,看一下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