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0-17):
请问如何检测设备是否处于使用中,或者其供电电源是否开启,有没有最廉价的方法?谢谢。

网友A:
在设备电源上安装指示灯。

楼主:
补充一下,需要将设备状态采集进入上位机

网友B:
如果是电机驱动设备只需将接触器辅助触头接入plc

网友C:
直接将接触器的辅助触点接入是不能正确反映设备的运行状态的。这样只能反映接触器的状态。而接触器闭合并不意味着设备会有电。应该在设备电源进线处加一继电器,再取继电器触点信号来反映设备的运行状态。

网友D:
加一电压继电器于设备电源输入处,再把此继电器的触点接入PLC电路。

网友E:
安装电流表

网友F:
电流继电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