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0-17):
请问如何检测设备是否处于使用中,或者其供电电源是否开启,有没有最廉价的方法?谢谢。

网友A:
串电流表

网友B:
对或用钳形电流表。

网友C:
那你先说说你的是什么设备??最廉价的电源指示是用指示灯啦。

楼主:
补充一下,需要将设备状态采集进入上位机

网友C:
那用相应的电压微型继电器就可以。

网友D:
楼上说得太对。继电器的输出进PLC或DCS的I/O输入端子就行了。

网友E:
在主接触器上加一对辅助触点,只要主接触器工作,该触点就闭合.

网友F:
8楼的方法可能最常用。说实话我也是这样干的。可是这其实并不代表设备真的在工作。

网友G:
上位機觸發plc啟動機械或是按鈕啟動後,串一個輸出點回輸入點,輸入點觸發搬一個值到DM區域.
上位機與DM區作數值比較,即可判斷目前是否為開啟中,關機時觸發下微分,清除數值.一個點就夠啦.

网友H(2005-04-19):
指示灯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