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0-17):
K.H KnX KnY KnM KnS T C D V.Z

该图为PLC编程中操作元件选用范围。

请问其含义?请问表格中各项的含义?

网友A:
K指十进制常数,H指十六进制,KnX指输入点,KnY指输出点数,KnM指辅助继电器点数,KnS指辅助或状态继电器点数,T时间继电器,C计数器,D,V,Z数据寄存器其中V,Z变址寄存器,

网友B:
KnX:输入继电器(X)的位指定
KnY:输出继电器(Y)的位指定
KnS:状态(S)的位指定,
具体地说,KnX、KnY、KnS是用来处理数值而不是处理ON信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