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传感器的转换

楼主(2003-10-18):
如何区别一个传感器是PNP还是NPN型的,还有两者之间是否可以转换如果可以怎么转换

网友A:
没有产品的说明?

网友B:
传感器是PNP还是NPN型的是指输出吧!

网友C:
加一只三极管和两个电阻,你想转换成哪一种都可以。

网友D:
PNP/NPN是指输出接正极是PNP   输出接负极是NPN  两种型号又分常开或常闭不能改

网友E:
外接中继,就可以自由转换了。

网友F:
重新换一个,除非本地买不到(用于设备维修),设计的时候加转换是不规范的。

网友G:
PNP/NPN对应于SOURCE/SINK(源/漏),输入/输出全可以,只是公共端的正负极不同,对于输出SOURCE,共负,SINK共正;对于输入正相反。

网友H:
楼主说的是接近开关么?我这两种都用过。象西门子的PLC输入模块只能使用PNP的。而象OMRON的就没关系了,你只要将输入模块的COM口接正极,就可以换用NPN的接近开关了。
还有九楼所说的源漏型是什么概念啊。我在变频器的资料上常看到,能给简单讲讲么?不好意思,我总懒的去查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