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0-19):
电机的烧毁的原因大家绝对碰到过不少,因机械问题,因热继的问题,因缺相的而烧毁的是大家所经常碰到的,可是有时候出现的问题经检测过,什么问题都没有,可是就是电机不能够启动,我也碰到过这样的事情,最后把电机换了问题解决,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类似经历呢?大家也好若碰到这样问题好解决。

网友A:
还是检测不彻底,要不更换电机也启动不了。

网友B:
同意2楼的意见。

网友C:
检测不彻底

网友D:
常规检测不能解决时,不妨换个思维,也许就是一个非常小但不注意的毛病。呵呵,我这个人喜欢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因为成熟的产品不可能存在理论上的缺陷!说的不好,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E:
我们检测的一般都是定子的参数  很少检测转子的参数,有时转子一样会出问题

楼主:
我都有啊,其实转子的一般参数都可以在定子上反映得到的,我想那次是因为我没有测量绕组的电阻,自是测量有没有通就算。

网友F:
电机绕组的直流电阻是一项很重要的参数,没查它就和没检查差不多。可能就是某个绕组出现了内部短路。

楼主:
我那时见三相直流电阻平衡就算,所以有时不要贪快。

网友G:
最好用绝缘表测量一下个相间的绝缘(去掉连接片),以及每一相与外客的绝缘,注意这个动作用万用表是不行的,然后再用完用表测量各项阻值是否平衡?

网友H(2003-12-02):
一般在这种情况下是因为匝间短路,但用万用表或电桥测三相电阻一般是反映不出问题的,要在三相调压器下测三相电流才行。

网友I(2004-03-16):
原因肯定有,本人觉得你介绍的不完全,电机起不来电机的声音、电流、电压等现象没说清?

网友J:
如果线圈正常的话,应该检查一下转子,鼠轮式转子断条很
难检测,我就遇到过这种情况,后来我厂有同一型号的电机
相互调换后才找出毛病来。

网友K(2007-09-19):
同意10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