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PLC通讯传送开关信号及模拟信号的问题

楼主(2003-10-19):
PLC与PLC通讯传送开关信号及模拟信号的问题.
请问大虾!现场一台FX2N-16MRPLC,办公室一台FX2N-16MRPLC.现场的PLC控制消防水泵,水位.生活用水的水泵及其水位.用二芯屏蔽线跟办公室一台FX2N-16MRPLC通讯,办公室一台FX2N-16MRPLC接一个人机界面及一些按钮,指示灯等.在办公室控制,监控现场的消防水泵,水位.生活用水的水泵及其水位,用FX2N-23CCLINK.可以吗?
此图跟主题无关!!!!!!!!!!!!!!!!!!!!!!!!!!!!!!!!!!!!!!!!!

网友A:
怎么没人回答,我也想知道!

网友B:
三凌的PLC与PLC通讯可以三凌的RS485BD通讯板,以三凌自带的N:N协议就可以通讯了

网友C:
只要通讯距离满足要求应该可以的。

网友D:
安排的有些奇怪.
您的人機介面若有485時,你的2台FX2N上安裝485BD,與人機作連結即可作監控.
若是必須做到計算或是比較,直接在人機介面寫手稿即可,辦公室也不需按鈕或是指示燈,全部放在人機即可,這做法的好處是,你不要去管通訊協定.
但是您的水位部分的輸入與輸出部分先去安排好,若是簡單的控制不需AD/DA.
你把它當成一個小型的分散型控制即可.
你傳一個電源穩壓迴路,與232迴路,是何意?似乎跑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