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0-19):
现有投运S7-315 系统,配WINCC人机界面一台,PLCD的CPU用MPI口与PC通讯。中央机架配CPU及开关量,本地扩展机架(同控制盘内)配2块开关量模块,4个8点模拟量,其中4个PID回路用做PH值控制。运行半年死机5次,不定期出现。故障诊断报:I/O访问故障,每次故障通道不固定,但除死机时外各模拟量检测及控制趋势及实时曲线在WINCC上显示正常,PLC控制程序及自动化系统工作正常。加入OB122。OB80,OB81,OB82空模块后死机现象能否改善?另为测试故障原因,模拟量模块设置所有诊断,断线报警后,PLC从RUN转STOP,断PCL电源,仪表电源,10S后上电,重起,各模拟量曲线出现瞬时尖峰后正常,两模拟量通道SF红灯亮。再次断电重起后,SF红灯无法复位。(以前模拟量未设任何报警诊断,死机时通道未出现红灯)I/O通道无法访问时间为数毫秒,未加OB122,OB80,81,82引起死机。求教大侠进行全面故障分析及解决方案,各OB100,101,102,OB8*,SFB44等相关程序编写方法。

网友A(2003-11-30):
有没有检查过系统的接地,信号地、屏蔽地、安全地。如果混接并且现场有强干扰,也会造成死机。

网友B:
和是否加入ob80,81,82没有关系,关键电源的质量之否过关
换一下模拟量的输入方式,电流换电压或电压换电流

网友C:
检查一下电源和接地,以及信号线。你说的OB块都是中断用的,要写程序的。

网友D:
可能是干扰所致,如现场干扰强,加强屏蔽,电源加滤波一试

网友E:
我试过300频繁死机是由于350-2引入干扰造成的,后来我把线全拆了就没事了

网友F:
干扰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G:
同感,我这里的STEP7-300+PROFACE也时有死机现象,且I/o模块损坏频繁也怀疑是电源部分的问题,我们这里的电压不是很稳定。

楼主:
电源的确是引起死机的常见原因,但不是造成本PLC系统死机的原因。本系统采用SIEMENS的SITOP20A大容量开关电源,且实测PLC CPU及I/O 24V电源很稳定。实际的最可能原因是电气系统引入的瞬时干扰造成某些模拟量模块采样值瞬时丢失,由于相关中断OB块无相应处理程序,直接引起CPU停机。其实,再好的模拟量模块也有采样值瞬时丢失的时候,使用SFC44编写相应的替换值,以免引起PID回路错误的输出引起不可预料的结果,并应编写相关的故障中断处理程序。当然,能查出并排除干扰源是上策。

网友H:
做参考
加入OB122。OB80,OB81,OB82空模块,看CPU的诊断BUFFER,内容贴出来,好讨论,
怎么看不用我告诉你吧,故障原因可能性有很多,一下回答不了的。编写方法,STEP7自带帮助文件。

网友I(2004-01-11):
换Profibus线,做隔离线槽。
OB的写法见http://gktd.com/dispbbs.asp?boardID=2&ID=3713

网友J:
我同意加ob82的做法!然后看CPU的I/0诊断!把它帖出来分析!

网友I:
奇怪, 这图图贴, 没有图少人讨论图 几个牢骚贴, 却加钻, 图图图值钱图图

网友K:
对,应该看CPU的运行BUFFER的信息,若是由程序内部的问题,一定有提示的解决办法。

网友L:
是用供电吗?模拟量模板悬浮接地了吗?接地是否安全可靠且合乎有关规范要求?

网友M(2004-05-22):
各位大哥我补充两句,还有计算机的问题呢?
1,静电过大也可造成计算机死机或烧通讯口
不恋富贵不慕仙,一心游戏尘世间。
股市世事皆人事,赌徒傲然天地间。
切勿说我太疯颠,莫笑他人看不穿。
慧眼人间不平处,谈笑之中指江山。

网友N:
同意10楼的.

楼主(2004-08-28):
诊断信息太多,有空扫出来贴上来。
先抄点上来供各位老大参考。

DIAGNOSE PAGE 1

Diagostic buffer of module CPU315
Order No./description              Component             version
6ES7 315-1AF03-0AB0            Hardware                 1
- - -                                      Firmware                  V 1.2.0

Event 1 of 10: Event ID 16#4302
Module transition from STARTUP to RUN
Startup information:
-Time for time stamp at the last backed up power on
-single processor operation
Current/last startup type:
-Warm restart triggered by swicth setting; last power on backed up
Permissibility of certain startup types:
-Manual warm restart permitted
-Automatic warm restart permitted
Last valid operation or setting of automatic startup type at power on:
-Warm restart triggered by switch setting; last power on backed up
Previous operating mode: STARTUP (warm restart)
Requested perating mode :RUN
Incoming event
04:20:0f;248 07/16/03

Event 2 of 10: Event ID 16#1381
Request for manual warm restrart
STOP due to : STOP caused by I/O error
Startup information:
-Startup without modified system configuration
-No difference between setpoint and actual configuration
-Time for time stamp at the last backed up power on
-Single processor operation
Current /last startup type:
--Warm restart triggered by swicth setting; last power on backed up
Permissibility of certain startup types:
-Manual warm restart permitted
-Automatic warm restart permitted
Last valid operation or setting of automatic startup type at power on:
-Warm restart triggered by switch setting; last power on backed up
OB number:100
OBnot found,or disableed, or cannont be started in the current operating mode
Incoming event
04:20:0426 am 07/16/03

太累了,以后在贴剩下的8个事件吧

网友O:
把所有的系统块都下装到plc中,当出现I/O信号干扰时,虽然会发生I/O访问错误,但是不会停止PLC程序.我遇到过这种问题,按此方法即可解决.

网友P(2005-01-04):
我同意思雨所说,在暂时找不出故障时,先让plc运行。然后慢慢解决。

网友Q(2005-04-29):
各位知道哪里可以下灾S7-300V5.2吗?请告诉一下谢谢!xzh21@yahoo.com.cn qq14038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