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子盘的问题!

楼主(2003-10-20):
一个ISA的卡,上插有两片27C04-12,是作启动用的,控制程序也在其中,因现在用的主板出现了问题,我用一块693A的主板换上,插上ISA的卡后能过自检,以后什么就没有,请问:主板的BIOS要如何的设置才能启动?原板是一板586的主板,显卡是PCI的,一个串吕与键盘大口与触摸屏相连.希大家能帮我解决!多的多谢各位

网友A:
试试改成SCSI启动看能不能用!

网友B(2003-11-22):
楼上先生讲的好,也可考虑一下资源是否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