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0-21):
设计中要用到触摸屏,为了节省时间,缩短周期,决定使用带有触摸屏的平板计算机,老板要我这么干的。
我是昨天才从老板那里听说“平板计算机”的,今天也上网查了一些资料!

问题1:触摸屏加上平板计算机,厚度太后了,请问个各位大虾接触过或听说过的最薄的是那种触摸屏和平板计算机的组合啊?请推荐

问题2:在平板计算机上的系统大多数是CE,那我开发程序的时候要在什么环境下开发啊,开发软件那里有下载?请告诉小弟一声,拜托了!

问题3:自己瞎想的,我这里的触摸屏需要固定在装置的表面,如果我把触摸屏和平板计算机分开,就是触摸屏和平板计算机之间应该有一条连接线吧!我把这条线加长,然后将触摸屏固定在装置的表面,而平板计算机装在装置的里面!我的想法可行吗?

小弟初次接触这些东西,恳请各位大虾大哥给予指点!

网友A:
楼主就只能用平板电脑吗?试试用用工控机吧。虽然后了点。
如有兴趣欢迎E-MAIL至xihuanchenqian@163.com

网友B:
eureka007您好:
                     您到“研华”找一下。“研华”有平板电脑。

楼主:
写Ting和DZGCL 的回帖,谢谢

用工控几太后了,
我到研华找过了,我想用10.4"的,研华最薄的也要50mm呀!我想看看各位大虾有没有更薄的给推荐一下啊,谢谢了

网友A:
如果非要平板电脑的话就找专业的还好点,上次在高交会上看到长城的有一款,你可以去问问。
建议你先考虑一下扩展性能还有其他问题,平板电脑根本就不能扩展其他板卡你要想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