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0-21):
有一机台用于纺织工业的张力控制系统中,变频器用于带动放卷电机,放卷电极轴上有一组信号线输入至变频器,请问:根据大家的经验,这种应用场合,信号线是测电极转速还是测其他什么东东的,请大家帮忙

网友A:
看看信号线接到变频器那几个接线柱上,再查接线柱的定义就知道了。

网友B:
一般应是张力传感器或浮动辊位置电位器,

网友C:
我感觉是测放卷电机的速度

网友D:
电流, 电流直接反映电机出力大小, 与力矩呈对应关系

网友E:
检查一下线路,不就行了。

网友F:
我同意2楼的意见
不错应该是这样的。。。可能没有测速电机。。。也可能有

网友G:
可以试下用欧陆590DC DRIVE !!
内装PID和卷取机专用软件模块,用户可自行组态实现张力、位置、压力、流量等工艺过程的自动控制。

网友H:
旋转编码器拉

网友I:
去看看大学物理力学方面的啊,两个速度差就是张力

网友I:
根据经验,那几根线肯定是测电机转速的

网友J(2012-09-05):
说得不够详细,是编码器还是电位器、测速器?

网友K:
把这么古老的帖子顶起来了?无语...

张力控制,主要是控制电机的电流。但形式很多。有速度开环控制,也有速度闭环控制。不过,张力还是控制电流直接。因此那一组线,应该与电机轴转矩控制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