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0-23):
各位大狭,电梯用变频器用什么品牌的较好?即经济又实用的就好。
谢绝广告!
谢谢指教!

网友A:
老牌的有616G5,台达VFD-V也有应用。

网友B(2006-04-20):
[原创]
要看你是上下控制还是门机控制,一般上下控制用台达VFD-V系列,如果是门机控制可以用台达VFD004M21B-D也可以用三垦E系列(性价比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