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模块损坏问题

楼主(2003-10-23):
使用的C200H-DA003模块,前天到现在,已经损坏了2个DA模块6个通道。其中一个模块完全坏了,其余通道也不可用;另一个模块4个通道损坏(每次用二个通道)。
损坏情况:1、输出不可控,恒定在一个值上,5、7V,还有12V(表没问题,设置为0-                10V);
                2、输出极性突然改变:本来为+5V,自己变为负的几伏,也不可调了。
使用场合:DA输出为调速系统的给定,其阻抗为40K,两个通道控制的调速系统均为  同一国产的直流调速系统(完全一样)。
检查情况:1、控制程序检查,无问题;
              2、调速器检查无问题,可以运转,可控,可带负载;
              3、线路检查,也无问题。
使用情况:这个系统用了2个月,前天晚上出现这种情况。

请各位同仁指点迷津!!!!!!!!!!
谢谢!!

网友A:
电源线路.......接地线.......

楼主:
谢谢心情姐姐,omron和调速系统是分开的。接地线路也检查了,接地可靠连接。

楼主(2003-12-15):
换了电源模块、安装底板、CPU,故障依旧。只有将原来的一个DA模块带2个调速系统更改为2个DA模块带2个调速系统。好难受呀?难道是OMRON的模块有????

网友B:
没看到具体的原理图只能估计。不知是否检查过两套调速系统的另线(非接地线,是给定等的地线)间的电压,因两套系统有各自的电源,若参考地没连结,可能会因某些原因产生不稳定的电位差;而模块的两个通道是同一电源系统,该电位差若进入模块,又足够大时,可能引起模块的损坏。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