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仪表问题

楼主(2003-10-24):
直流测速电机的显示用了一块电压表。由于有正反转,所以加入了二极管整流桥。现在因为故障仪表的线上有220v(似乎是感应的,但是电压太高)的交流电。量二根测速电机地电线无交流、直流电位差(测速机未动),但是,电压表上有1.85v直流电。

清各位执教!!!

网友A:
使用数字表部需要安装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