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0-24):
我没有办法,用了几个Image 图片在变,总觉得不好!

看到有高手做出来了,请指点 指点一二。

网友A:
有专门的软件不过要收钱的,
也有试用版式的,
不过老是要提示注册,很烦.

网友B:
放置一外完整的棒图,在上面再放一个控件,然后动态改变上面控件的高度或宽度。

网友C:
可用chart或用线条自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