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0-25):
请教大家:

温度控制参数输入,但不知如何让textbox控件只接受数字输入,我查不到相关的属性来限制这个控件的可接受的数据类型!请大家多多指点!

网友A:
Private Sub Text1_Change()
Dim s$

s = ".0123456789"
With Text1
   If Len(.Text) Then
   '在每个输入字符中查找在s中的字符标本,若找不到, 则去掉
       If InStrRev(s, Mid(.Text, .SelStart, 1)) = 0 Then
           .SelStart = .SelStart - 1  '以前一字符为起点
           .SelLength = 1  '选择字数
           .SelText = ""   '删除所选字符
       End If
   End If
End With

End Sub

网友B(2004-09-04):
这样能防止输入两个小数点吗?

网友C:
这样不能防止输入两个小数点!

网友D:
等输入完毕后检测是否可以转化为数字量,如果不行让他重输

网友E:
我在delphi中写过这样的程序,可以参考一下
小的时候有人问]世界上的动物有两种,吃草的羊和吃羊的狼,你选择那种?”
     我不加思索地选择了狼,以为食物链的上层就可以优雅而尊贵地活着。
     后来,我终于懂得:
     懂得了羊是每天都有草吃的,但狼却是饿着的时候总比吃饱的时候多得多;
     懂得了羊只要不是跑得最慢,就可以不被狼吃,而狼却要跑得最快才可以有羊吃;
     懂得了羊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草场去过自由自在自己的生活,只要那里没有狼,而狼却只能选择羊所喜欢的草场去过不自由不自在不自己的生活,仅仅因为那里有羊。
     如果有来生,我还会选择狼吗?

网友E:
procedure TFin_AdsumRegisterfm.EditTotalKeyPress(Sender: TObject;
 var Key: Char);
begin
 if not (key in['0'..'9','-','.',#8,#13]) then key:=#0;
 if (key='.') and (Pos('.',(sender as TEdit).text)>0) then Key:=#0;

end;
响应了keypress事件
小的时候有人问]世界上的动物有两种,吃草的羊和吃羊的狼,你选择那种?”
     我不加思索地选择了狼,以为食物链的上层就可以优雅而尊贵地活着。
     后来,我终于懂得:
     懂得了羊是每天都有草吃的,但狼却是饿着的时候总比吃饱的时候多得多;
     懂得了羊只要不是跑得最慢,就可以不被狼吃,而狼却要跑得最快才可以有羊吃;
     懂得了羊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草场去过自由自在自己的生活,只要那里没有狼,而狼却只能选择羊所喜欢的草场去过不自由不自在不自己的生活,仅仅因为那里有羊。
     如果有来生,我还会选择狼吗?

网友F:
,你试一下下面的!

Private Sub Text1_Change()

   If Not IsNumeric(Text1.Text) And Len(Text1.Text) <> 0 Then
       Text1.Text = Mid(Text1.Text, 1, Len(Text1.Text) - 1)
          MsgBox "必须输入数字!", vbOKOnly, "输入数据类型错误"
              Text1.SelStart = Len(Text1.Text)
         ElseIf Len(Text1.Text) = 0 Then
              Text1.Text = ""
          Text1.SelStart = Len(Text1.Text)
   End If

End Su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