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0-26):
车间使用的是普通的交流点焊机,焊接变压器的一次为380V,二次为20V左右。
可是在使用过程中,发现一台变压器的二次对地电压为140V,感觉二次连接的焊钳电人。将二次的一个接线端子用导线连接到变压器上的接地端子上,就解决电人的问题,对地电压为接近5V!
另一台变压器二次对地电压为19V左右,可是感觉二次连接的焊钳电人。将二次的一个接线端子用导线连接到变压器上的接地端子上,就解决电人的问题,对地电压为接近5V!
可是这两台变压器的对地电阻值用500V摇表测量为0.15MΩ。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望高手给予解决啊!

网友A:
两台变压器的对地电阻值用500V摇表测量为0.15MΩ。是不是小了点?

楼主:
可是旁边没有问题的也是那么多啊!

网友B:
这个应该差不多吧,因为焊机的地线是接地的吧,为安全焊接时候人要穿戴绝缘手套才好

网友C:
电焊机负载时电压才低,空载时会电人的。

网友D(2004-01-05):
变压器没有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