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我一点指引,

楼主(2003-10-26):
Dim temp As String
Dim payroll(2) As String

Private Sub command1_Click()
Dim payroll(2) As String
For i = 0 To 2
  Label2(i).Caption = ""
Next i

ch$ = Chr(13) + Chr(0)

For i = 0 To 2
massage$ = ch$ + ch$ + ch$ + Label1(i).Caption
flag = 1
Title$ = Label1(i).Caption + "输入框"
Do While flag = 1
 temp$ = InputBox$(massage$, Title$, , 100, 4500)
 If temp$ <> "" Then
     flag = 0
       If Val(temp) > 100 Then
         info1 = MsgBox("是否接受输入的数据?", 36, "练习")
         If info1 = 6 Then
           flag = 0
         If info1 = 7 Then
           flag = 1
         End If

      Else
      flag = 0
      End If
End If
   payroll(i) = temp$

Loop

Label2(i).Caption = payroll(i) + "元"

Next i

End Sub

Private Sub Command2_Click()
End
End Sub
我遇到的问题是: 在调试这个程序时,提示编译错误,loop缺少do,可我的程序里明明是有do while的,请问专家我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以后如果再遇到类似的问题该如何处理?在此先谢谢专家能在百忙中抽出时间解决我的问题,谢谢!!!

网友A:
这是VB常见的出错后连错误提示也出错,上例实际的错误是有4个"if",但却只有3个"End if".
当"if"较多时,建议用缩入的方式写执行语句,然后每个"End if"与其自己的"if"列对齐.

网友B:
没错,
If info1 = 6 Then
           flag = 0

后加上end if,或者写在一行:If info1 = 6 Then flag =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