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0-28):
本人用的是三菱PLCf1s
想通過VB讀取D0數據,程序實現如下:
 Private Sub Form_Load()
   MSComm1.ComPort=1
   MSComm1.Settings="9600,N,8,1"
 End Sub

 Private Sub Command1_Click()
   MSComm1.PortOpen=True
   MSComm1.Inputlen=0
   SendCom$=Chr(5)+"01FFWR0D000001"+Chr(13)+Chr(10)
   MSComm1.Output=SendCom  '向PLC發出讀取D0數據命令字符串
   DoEvents
   RdStr$=MSComm1.Input    '接收PLC發回數據
   Rvd$=Mid(RdStr,1,5)
   If Rvd=Chr(2)+"01FF" Then '是否接收到
      ACKStr$=Chr(6)+"01FF"
      MSComm1.Output=ACKStr
      RdStr=Val("&H"+Trim(Mid(RdStr,6,4))) '取出D0數據
      Label1.Caption=RdStr
      Msgbox "讀取正確",16
   Else
      Msgbox "讀取錯誤!",16
   End If
 End Sub
但不能讀到D0數據,上面程序有錯嗎?或者與PLC命令通信字符有錯嗎?
有些資料書上說還要設置PLC的D8120寄存器,我設了,還是不行.

還請高人指點指點!!
  敬上!

其實我對PLC不懂

网友A:
   MSComm1.Output=SendCom  '向PLC發出讀取D0數據命令字符串
   DoEvents
   RdStr$=MSComm1.Input    '接收PLC發回數據
======我对VB不是看得很懂,以上代码有问题。下面是我写的一下和序的一段代码,希望对你有参考作用。
Form1->MSComm1->Output=vString;
do{
Application->ProcessMessages();//相当于VB中的DoEvents。
 }while(Form1->MSComm1->InBufferCount<8);

楼主:
對對對,好像是這樣,謝謝樓上的朋友bcb0401提醒我
以下是我加的代碼:
......
   MSComm1.Output=SendCom  '向PLC發出讀取D0數據命令字符串
   DoEvents

 Loop Until MSComm1.InBufferCount>=9

   RdStr$=MSComm1.Input    '接收PLC發回數據
   Rvd$=Mid(RdStr,1,5)
   If Rvd=Chr(2)+"01FF" Then '是否接收到
      ACKStr$=Chr(6)+"01FF"
      MSComm1.Output=ACKStr
........
但我沒有試過,因為沒有PLC.不知行嗎?

网友B:
我正在调试,没有成功,不知道怎么会事

网友C:
没有加延时

楼主:
想問個問題:
為什麼我向PLC請求讀D128的數據的格式是
MSComm1.Output = Chr(2) + "0110002"+Chr(3)+ sumcheck("0110002"+Chr(3))
而不是
MSComm1.Output=Chr(2)+"01FFWR0D12801"+sumcheck(01FFWR0D12801"+Chr(3))呢?
還有"0110002"中
第一個 "0"是代表什麼?
      "1100"代表D128的地址
而     "02"又是代表什麼呢?

請高人幫我解析一下行嗎?
謝啦!

网友C:
0是读命令,02是读出的数据量(BYTES)

楼主:
謝謝,好寫命令就是1嗎?

楼主(2003-12-11):
這貼子沒人頂?            .

网友D:
大哥,请问你学习VB是用的什么资料呀,告诉小弟一下吧?

网友E:
看看,不太明白

网友F:
买一本VB通讯书籍就够用了,关键是思路和调试的耐心

网友G:
0: 讀
1: 寫
7: 強制ON
8: 強制OFF

网友G:
VB的資料多的是啦!!書店有大把教程,電腦城和網上有大把例子,不過我最喜歡用CBC.

网友A:
俺学串口的书是VB的。VB的代码不完全看的懂(俺用CB),并没有大的妨碍。

网友H:
是通过编程口还是同信模块?

网友G:
CB,VC,VB,DELPHI都只是編程工具而已,用啥都沒關係,

网友I(2004-08-13):
成功了吗?最后

网友J(2005-05-22):
有些資料書上說還要設置PLC的D8120寄存器,我設了,還是不行.

能说说如何设置呀。

网友K:
有探讨性,很好!

网友L(2007-10-15):
Dim 读操作 As Boolean
Dim 写操作 As Boolean
Dim xie As Integer
Dim g As Integer
Dim t
Private Sub Command1_Click(Index As Integer)
xie = Index
写操作 = True
End Sub

Private Sub Command2_Click()
If MSComm1.PortOpen = True Then
MSComm1.PortOpen = False
End If
End
End Sub

Private Sub Form_Load()
If MSComm1.PortOpen = True Then
MSComm1.PortOpen = False
End If
MSComm1.CommPort = 3
MSComm1.Settings = "9600,e,7,1"
MSComm1.Handshaking = 0
MSComm1.InBufferCount = 0
MSComm1.OutBufferCount = 0
MSComm1.InputLen = 0
MSComm1.PortOpen = True
i = 0
读操作 = False
写操作 = False
End Sub

Private Sub MSComm1_OnComm()
Dim Shou As String
Dim shi(1) As String
Dim wei(1) As String
Dim y(11) As String
If MSComm1.CommEvent = comEvReceive Then
Shou = MSComm1.Input
If 写操作 = True And 读操作 = False Then
写操作 = False
Timer1.Enabled = True
Else
Select Case g
Case 0
shou1 = Mid(Shou, 2, 4)
shi(0) = Val("&H" & Mid(shou1, 1, 2))
shi(1) = Val("&H" & Mid(shou1, 2, 4))
For j = 0 To 1
wei(j) = dec2bin(shi(j))
Next j
gfd = wei(1) + wei(0)
Case 1
d4 = Val("&H" & Mid(Shou, 4, 2) + Mid(Shou, 2, 2))
Case 2
d5 = Val("&H" & Mid(Shou, 4, 2) + Mid(Shou, 2, 2))
End Select
Select Case g
Case 0
For j = 0 To 11
y(j) = Mid(gfd, 16 - j, 1)
If y(0) = "1" Then
Shape1(0).FillColor = RGB(255, 0, 0)
Else
Shape1(j).FillColor = RGB(0, 0, 0)
End If
If y(1) = "1" Then
Shape1(1).FillColor = RGB(0, 255, 0)
Else
Shape1(j).FillColor = RGB(0, 0, 0)
End If
If y(2) = "1" Then
Shape1(2).FillColor = RGB(255, 255, 0)
Else
Shape1(j).FillColor = RGB(0, 0, 0)
End If
If y(3) = "1" Then
Shape1(3).FillColor = RGB(255, 0, 0)
Else
Shape1(j).FillColor = RGB(0, 0, 0)
End If
If y(4) = "1" Then
Shape1(4).FillColor = RGB(0, 255, 0)
Else
Shape1(j).FillColor = RGB(0, 0, 0)
End If
If y(5) = "1" Then
Shape1(5).FillColor = RGB(255, 255, 0)
Else
Shape1(j).FillColor = RGB(0, 0, 0)
End If
If y(6) = "1" Then
Shape1(6).FillColor = RGB(255, 0, 0)
Else
Shape1(j).FillColor = RGB(0, 0, 0)
End If
If y(7) = "1" Then
Shape1(7).FillColor = RGB(0, 255, 0)
Else
Shape1(j).FillColor = RGB(0, 0, 0)
End If
If y(8) = "1" Then
Shape1(8).FillColor = RGB(255, 255, 0)
Else
Shape1(j).FillColor = RGB(0, 0, 0)
End If
If y(9) = "1" Then
Shape1(9).FillColor = RGB(255, 0, 0)
Else
Shape1(j).FillColor = RGB(0, 0, 0)
End If
If y(10) = "1" Then
Shape1(10).FillColor = RGB(0, 255, 0)
Else
Shape1(j).FillColor = RGB(0, 0, 0)
End If
If y(11) = "1" Then
Shape1(11).FillColor = RGB(255, 255, 0)
Else
Shape1(j).FillColor = RGB(0, 0, 0)
End If
Next j
Case 1
Label5(0).Caption = d4
Label3(6).Caption = d4
Label3(7).Caption = d4
'Label4.Caption = "0" & Mid(Timer - t, 1, 4)
Case 2
Label5(1).Caption = d5
Label3(4).Caption = d5
Label3(5).Caption = d5
Label5(2).Caption = "0" + Mid(Timer - t, 1, 4)
g = -1
End Select
g = g + 1
读操作 = False
Timer1.Enabled = True
End If
End If
End Sub

Private Sub Timer1_Timer()
Dim Dats As String
If g = 0 Then t = Timer
If 写操作 = True Then
MSComm1.RThreshold = 1
Select Case xie
Case 0
Dats = "70008" + Chr(3)
Case 1
Dats = "80008" + Chr(3)
Case 2
a = Right("0000" & Hex(Val(Text1.Text) * 10), 4)
a1 = Right(a, 2) & Left(a, 2)
Dats = "1100002" + a1 + Chr(3)
Case 3
b = Right("0000" & Hex(Val(Text2.Text) * 10), 4)
b1 = Right(b, 2) & Left(b, 2)
Dats = "1100202" + b1 + Chr(3)
Case 4
b = Right("0000" & Hex(Val(Text3.Text) * 1), 4)
b1 = Right(b, 2) & Left(b, 2)
Dats = "1100402" + b1 + Chr(3)
Case 5
b = Right("0000" & Hex(Val(Text4.Text) * 1), 4)
b1 = Right(b, 2) & Left(b, 2)
Dats = "1100602" + b1 + Chr(3)
End Select
Else
读操作 = True
Select Case g
Case 0
MSComm1.RThreshold = 8
Dats = "000A002" + Chr(3)
Case 1
MSComm1.RThreshold = 8
Dats = "0100802" + Chr(3)
Case 2
MSComm1.RThreshold = 8
Dats = "0108202" + Chr(3)
End Select
End If
MSComm1.InBufferCount = 0
MSComm1.OutBufferCount = 0
MSComm1.Output = Chr(2) + Dats + SumChk(Dats$)
Timer1.Enabled = False
End Sub
Private Function SumChk(Dats$) As String '校验和计算
   Dim i&
   Dim CHK&
   For i = 1 To Len(Dats) 'Len 函数,返回 Long,其中包含字符串内字符的数目,或是存储一变量所需的字节数
       CHK = CHK + Asc(Mid(Dats, i, 1)) 'Asc函数,返回一个 Integer,代表字符串中首字母的字符代码。返回 Variant (String),其中包含字符串中指定数量的字符
   Next i
   SumChk = Right(Hex$(CHK), 2) 'SumChk = Right(Hex$(CHK + 3), 2)
End Function
Private Function dec2bin(Dats$) As String   '转换成二进制
Dim bin8
Dim bin4
Dim bin2
Dim bin1
Dim bin16
Dim bin32
Dim bin64
Dim bin128
   If Dats \ 128 >= 1 Then
      bin128 = 1
   Else
      bin128 = 0
   End If
   If (Dats Mod 128) \ 64 >= 1 Then
      bin64 = 1
   Else
      bin64 = 0
   End If
       If (Dats Mod 64) \ 32 >= 1 Then 'Mod用来对两个数作除法并且只返回余数
      bin32 = 1
   Else
      bin32 = 0
   End If
   If (Dats Mod 32) \ 16 >= 1 Then
      bin16 = 1
   Else
      bin16 = 0
   End If

   If (Dats Mod 16) \ 8 >= 1 Then '\ 运算符用来对两个数作除法并返回一个整数
      bin8 = 1
   Else
      bin8 = 0
   End If
   If (Dats Mod 8) \ 4 >= 1 Then 'Mod用来对两个数作除法并且只返回余数
      bin4 = 1
   Else
      bin4 = 0
   End If
   If (Dats Mod 4) \ 2 >= 1 Then
      bin2 = 1
   Else
      bin2 = 0
   End If
   If Dats Mod 2 = 0 Then
      bin1 = 0
   Else
      bin1 = 1
   End If
   bin128 = CStr(bin128) 'CStr 函数将一数值转换为 String
   bin64 = CStr(bin64)
   bin32 = CStr(bin32)
   bin16 = CStr(bin16)
   bin8 = CStr(bin8) 'CStr 函数将一数值转换为 String
   bin4 = CStr(bin4)
   bin2 = CStr(bin2)
   bin1 = CStr(bin1)
   dec2bin = bin128 + bin64 + bin32 + bin16 + bin8 + bin4 + bin2 + bin1
End Function

楼主(2007-12-13):
谢谢,回头看看,已经完成了好几年了,不过忘了补答案了,我一会整理以前做的资料发上来,希望对大家有用

网友M(2008-03-11):
两台电脑的串口连上,先看一下发出的数据是否对?之后再和plc联!

网友N(2014-02-24):
看了楼主的:SendCom$=Chr(5)+"01FFWR0D000001"+Chr(13)+Chr(10),应在SendCom$=Chr(5)+"01FFWR0D000001"和Chr(13)+Chr(10)中间,少了一个校验码。即:SendCom$=Chr(5)+"01FFWR0D000001"+(校验杩)+Chr(13)+Chr(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