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0-28):
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我公司原先用的BSC21单元不知什麽原因损坏,购买新的以后,将原先BSC21中的程序传入以后,发现单元的BASIC RUN的指示灯不停的闪,而且使用的PORT 3接口没有象正常时那样闪烁?所有的开关和设置都和原来的一样,请各位高手帮忙解释原因,万分感谢!

网友A:
1.若是您的plc裝上了omron的通訊模組,請先拆下來放在一旁.
2.cv500系列是用於omron c-20 os 因此;以3G2A6連線,重建 IO TABL,並將程式傳入記憶卡.
3.關閉電源
4.重新開啟電源
5.將通訊模組插回插槽.
6.再次重建 io table
7.關閉電源
8.重新上電

网友A:
筆誤更正
3G2C7 通訊模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