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0-29):
有一电子提花控制设备,原来方法在工控机内isa接的I/O板输出控制信号输入反馈信
号,现已知执行设备是将pc传送过来的信号(分析是串行的)通过8位串行输入锁存
驱动器级联给相应的电磁线圈(有1千多个)带电。
现在我想把输入执行设备的信号改用pc机串口实现,不知是否可行?串口的脉冲频
率与波特率有无关系?因为需要考虑8位串行输入锁存驱动器的时钟信号与串口的脉
冲频率保持一致。请达人赐教,跪谢~~

网友A:
可以设计一个下位机系统,用单片机控制,接收上位机发来的数据,解析执行,去控制设备。由于是通信,有可能实时性不是很强,至少要有几是毫秒的延迟。

楼主:
不用单片机不行吗?其实读取文件将数据转换成逻辑电平用程序就可以办到,只是问题在于串口发送的数据前后要加起始位和停止位,能有别的办法将他们忽略掉就可以了吧?!距离也不长,传输条件也不算差,出错率不会太高了

网友B:
顶楼的先生: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我想其实时性不好,对机速高的织机根本不行,因为我用过电子提花机,其数据确实是串行发送,电磁阀(铁)安装在PCB板上,一次发送1000多位数据,顺延移位排列锁存,同步脉冲发送。该系统要求实时性强,要高抗干扰,对PCB的设计,通讯抗干扰等要仔细考虑。
     有问题可互相交流:  sdsjwxq@163.com

网友C:
3樓先進說的好.
不說延遲,當CHK錯誤重新CHK時,前面的提花全壞啦,還是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