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0-30):
我快要帮人改一套放卷系统了,用伺服来做,要求放卷速度跟主生产速度同步,从而达到控制张力的目的,为了不对卷径变化的运算,我准备用旋转编成器实时检测放卷的速度,再跟主生产速度比较,出来的信号通过DA转换成0~10V信号控制伺服。
不知道这个方案可不可行,有什么更好的建议,请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A:
你也可以用一套张力控制系统!

楼主:
那公司以前叫别的公司改过,是张力控制器和伺服一起用,你们说那改的公司是不是很黑啊!!我只是帮他收拾残局!!

网友B:
可是你这样就要去把角速度转成线速度来控制啊!因为主生产速度是线速度吧?还是张力控制好点吧!

网友C:
我看还是要用张力好点,开卷速度是实时的,那你样控制很难实现

网友D:
简单点算了!用一个磁粉离合器来控制!在配一个电流调节器!

网友D:
再有一个接近开关来实现闭环控制!

网友E:
如果是纸或薄膜的放卷可以计算直径的,很容易。

网友E:
按我的经验,这样容易出现PI回路饱和,而且精度不好。我做的话会这样:估算一个直径(用线速度-角速度法,起始直径是卷心的直径,如果是纸张或薄膜还可以用厚度累加法),推算出大体的角速度作为主给定;张力控制PI作为辅助给定。
这样精度会提高不少。当然,一些系统要按乙方的要求压成本,无法搞太多东东

楼主:
谢谢各位!
9楼的兄弟,我的做法跟你是一样的,先算出放卷轴的轴径(可以人工输入),再用一个编码器来检测放卷的线速度来做PI调节,我想这样做的效果跟直接检测张力应该是一样的!
还有一点,那厂的生产材料的厚度是变的,这样算卷径的话挺麻烦!
再有一点,那条是卫生巾生产线,各位位老大有这方面的需要的话可以找找我!哈哈......

网友E:
哈哈,那玩意儿偶可没卷过

网友F:
用伺服系统,加上张力气缸,变频系统+气缸。
伺服系统加上位置传感器,可以解决运行的速度问题以及同步问题
用气缸加上压力调节装置就可以控制张力,调节装置可以根据用途
设成手动或者自动,根据资金以及精度的要求,随你。
不用麻烦的去计算哦。有问题可以联系:0755-82058849,吕先生,共同探讨。

网友G(2003-12-24):
我觉得用张力控制器配伺服比较好,原来的公司没做好并不代表这方案不行,而是参数没有调节好!

网友H(2004-09-14):
直接使用张力控制器不行吗?

网友I(2004-10-30):
作PI调节的时候,是用变频器硬件作,还是用PLC程序作啊??

网友J:
用变频不好吗?

网友K(2005-06-11):
你那不好做,三四五楼的方案均可行,成本也不大

网友L:
请告诉我地址,我发一份我们的张力控制解决方案的Presentation给你。这个方案在凹版印刷、高速轮转商标印刷机、复卷、分切上都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