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0-30):
最近有几个月先后出现两台CPM1A-40的PLC故障红灯ERR常亮,无法连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拆开里面没有什么灰尘,更没有烧焦的现象,奇怪,顺便说一下,这两个不是装在一个地方,最近也没有打雷。
今后怎样可以避免CPU出错?谢谢!

网友A:
我也想知道,这个月我们有个现场的CPM2A的PLC说什么也不工作了,于是寄了个传好程序的给他们,一换上就正常,可把那个旧的换回来后,一通电发现什么地方也找不到错,运行的很良好。正纳闷呢。

网友B:
有没有人为因素啊

网友A:
我那个情况我也很怀疑如同心情大姐所说的那样,一直怀疑是有人拿它研究,用编程器什么的把PLC换到了STOP状态又没有换回来,可是我告诉过他们断下电再看看。可是他们告诉我断电后再上电还是一样的。也不好问的太多,反正把他们的生产问题解决了就行了。

楼主:
可以排除人为因素。纳闷。最关键是客户还问:是怎么造成的?有什么办法避免?
对了,PLC标签上显示是97年的,设备是98年投入使用的,Made In Japan

网友C:
1.先將檔案備份
2.用cx-p編輯DM區域將數據另外儲存.將原程式的DM區域全部填上0000,存檔.
3.用程式書寫器清除所有區域.
4.cx-p傳回程式

這玩意就是這樣

网友D:
斑竹,楼上的兄弟说的办法可以试一试!有时候这东西就是这样的,没原因!

楼主(2003-12-11):
根本就不能联机啊,用手提电脑如此,用编程器也如此,现已买新的输程序换上了。估计是CPU板坏了。

网友E:
CPU板壞了是有可能的.我以前就遇到這一情況.

网友F:
我也有过这样的事,程序全是乱码,后来送到上海OMRON去的,重写一次就好了,可能是FLASH存储器有问题?

网友G:
我曾经试过,一般程序乱码的时候,都是因为电池掉电后,时间长了内部的电容储存的电压不够或者是不稳定造成的!你们说,可能吗?

网友G:
还有,在PLC附近有强磁或者电压干扰也会出现程序乱码;通信口.cpu板块的损坏很多时候跟用自己做的通信电缆或是买到不合格的电缆,在带电时拨插,有感应电瞬间击穿IC造成,屡次发生!大家说说各自的意见,和防御提议!好吗?

网友H:
呵呵....咬你....
用書寫器清除程式後,重灌即可.若無書寫器,用syswin也夠強悍...

网友I:
估计是CPU板上的FLASH被改写或损坏,建议从正常的PLC中读出FLASH的内容简介,然后写到坏的CPU板的FLASH中试试。还有要检查CPU板中的+5V是否正常。

网友J:
我前一阵也遇到这样的问题,C40P 经检查,中间的程序莫名的掉了几句,后来将程序添上,换了块电池,便好了。糊里糊涂的好了,晕忽忽的。借宝地,请各位讲解一下

网友K:
13楼的~我觉得你并联个RC电路怎么样啊

网友L:
OMRON CPM1A產品本身問題啦,錢應賺到了,換一台吧.
臺灣製TPM1A問題更嚴重,有多餘預算最好使用CS1系列,CJ1尚可,CQM1H系列CPU主機板是MADE IN CHINA最近問題也很多.

网友M(2005-12-04):
OMRON CPM1A產品本身問題啦,錢應賺到了,換一台吧.
臺灣製TPM1A問題更嚴重,有多餘預算最好使用CS1系列,CJ1尚可,CQM1H系列CPU主機板是MADE IN CHINA最近問題也很多. 深有同感!
为了不被淘汰,我们必须努力!!

网友N(2007-11-22):
你程序中是否用到DM,CNT,HR等,并且很长时间没给PLC通电?
怀疑数据飞了.

网友O:
各位老大学习了!

网友P(2008-03-14):
不懂啊 學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