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0-31):
三相交流电机烧毁的原因很多,但有两点不容忽视:
 1*电机长期工作在最大转矩处,电流过大温升超过允许值。
 2*电机在电压过低情况下拖动额定负载长期工作,由于铜耗增大很多
    而导之电机烧毁 。
    以上两点均不是机械过故障,但却易导致巨大的损失。

网友A:
我碰到的最多的情况是因为设备维护缺失造成缺相而引起的.挺怪吧.

网友B:
缺相的若不立即切断电源在几秒钟就可以销毁电机啦,我想楼上的要加装缺相保护用的热继

网友C:
绝缘老化,或绝缘降低;启动相当频繁,过载,缺相,电压过高或过低,轴承损坏,都会造成三相电机的烧坏。
不对之处请赐教

网友D:
同意4楼。
还有环境闭塞,满载率太高,安装方式错误,三相不平衡等等原因。

网友E:
4楼比较全面也比较客观

网友F:
我想不只这些吧?还与温度,灰尘等有关

网友G:
电机烧毁的原因很多了:
    人为的了,电机本身的质量问题和负载有关了。
解决方法:
    装电机保护器

网友H(2003-12-02):
楼上的朋友说缺相造成电机烧毁。那么造成缺相的原因都有那些呢?

网友I:
反正我们这边的电机烧毁的都是被堵转造成的。不过基本上只要保护措施到位参数设定正确还是可以避免的。
所以设备维护点检其实很重要的!

网友J:
线路联接点松东,会引起三相不平,现象和缺相差不多

网友K(2004-01-05):
对!是差不多!但缺相可以用电笔!就行!

网友L:
只要保护电路可靠烧毁的可能性就小,我用过多台变频器带的电机从没有烧毁过.

网友M:
装热继电器还不行,要装电机断路器!

网友N:
烧电机是可以避免的:
1、有可靠的过热过流保护的开关
2、有可靠的热继电器
元器件必需要质量过关
但有一点,对电机扫膛的保护不了,所以要经常检查电机轴承及轴端温度
我们用的是进口施耐得元件,几乎没有烧过电机。只有扫膛的电机

网友O:
内容很多,建议多看书,多积累经验。

网友P:
原因以上朋友说的已经很全面了,有一种电机保护器,既能保护过载(根据电流实际大小调到那稍大一点位置),又能保护缺相,很可靠,价也不高的。用过热继电器保护不了缺相,因为过热继电器要一定时间才动作(合金片发热到一定程度才弯曲)。

网友Q(2004-06-04):
绝缘老化,或绝缘降低;启动相当频繁,过载,缺相,电压过高或过低,轴承损坏,都会造成三相电机的烧坏。

网友R:
有没有点创意阿

网友S:
电机烧毁有几种  1、扫膛(轴承坏、轴承与端盖配合松动);2,就是缺相最多了,造成单相运行;
解决就是要有保护装置(如:合理选择熔断器的额定电流,安装过载保护器即热继电器且关键要整定好电流值,再装上断相保护器就万无一失了,电机就不会烧了),你说了?

网友T:
大家的意见真全面

网友U:
感觉大家大多都在瞎说说。每意思,这问题也要讨论?敢情都是在校生呀,呵呵

网友V(2004-07-19):
除以上各位高手的高见外,还有一个原因:若电机的接法是三角形接法的,长时间带负载运行在星形接法时,很大程度会烧毁电机的。

网友W:
嗨!电机烧毁看似是很简单但因素是很多的,比如我曾遇到的一咧:因为常加黄油,黄油化了从轴承里甩到定子线圈上后,线圈散热不良过热后局部击穿造成电机烧毁,所以说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了!

网友X:
变速箱的油封坏润滑油进电机绕组致电机烧

网友Y(2004-09-21):
有些匝间短路是由轴承砂架散架,高速飞转的砂架使线圈受损造成的。

网友Z:
轴承缺油、损坏造成电机烧毁的情况较多。

网友AA:
如果电机频繁做正反转工作呢?
什么保护器都没用

网友AB:
普通电机肯定不能频繁正反转了

网友AC:
大家说得这么多,我觉得要克服这些可能发生的问题,是要加强日常的维修才是重要的。

网友AD:
参差不齐,还是有不少好的建议,只要有讨论就会有新意

网友AE:
我要水泥厂工作时,发现只要一堵转,电机十有八九会烧掉。

网友AF(2004-10-29):
针对大家的意见,我来说说我的产品,西门子三相异步鼠笼电机
针对灰尘和水,西门子采用IP55防护等级,一毫米以下灰尘不会进入电机内部工作部分,防喷水
针对绝缘老化问题,西门子采用整机F级绝缘,良好的散热系统,使电机在满负荷工作时,温度较国内产品低10-15度,和环境温度也有关系。
过载系数高,最大扭矩一般是2.2-3.4倍(小功率电机)
轴承也是容易损坏的部件,西门子小功率电机采用SKF轴承

很多电机损坏其实都来自电机本身,西门子电机在以上几个方面大大提高了可靠性。很多场合需要高可靠性的电机。这时候大家就要选好一点的啦!否则损失也许比一百台电机来得多。

网友AG:
17楼的那种保护器有资料吗?请跟我联系,我厂一年用一千台以上的电机!

网友AH:
引起电动机烧的问题是很多的,我的看法的是要设置必要的保护,一般是不会烧的。我们的大电机是较多的,可它们都用了几十年没问题。因为我们比较重视保护设置的问题。我觉的最会烧的就是小电机了。主要没重视。我以为国内的保护设备应该没什么问题。主要是会否正确使用。有的说,过电流会烧,没错。但你要问一下它,为什么没跳?

网友AI:
引用 网友AF:
针对大家的意见,我来说说我的产品,西门子三相异步鼠笼电机
针对灰尘和水,西门子采用IP55防护等级,一毫米以下灰尘不会进入电机内部工作部分,防喷水
针对绝缘老化问题,西门子采用整机F级绝缘,良好的散热系统,使电机在满负荷工作时,温度较国内产品低10-15度,和环境温度也有关系。
过载系数高,最大扭矩一般是2.2-3.4倍(小功率电机)
轴承也是容易损坏的部件,西门子小功率电机采用SKF轴承

很多电机损坏其实都来自电机本身,西门子电机在以上几个方面大大提高了可靠性。很多场合需要高可靠性的电机。这时候大家就要选好一点的啦!否则损失也许比一百台电机来得多。

要是缺相
或是频繁启动。
别说你F级
就H级也没用
还有电机在出厂是绝缘漆一定要浸好!
次数越多越好

网友AJ:
只要过电流保护(热继电器)整定值正确,没有坏掉,电机是不可能烧的。

网友AK(2004-12-29):
有可能的话,电机功率和负载不匹配。
                   热继电器调的过大,没有起到保护。
                   轴承没有定期加油。
                    或则电机两相运转。
                    断路器选的过大,过电流时没有起到保护作用。
                     运转时间太长。电机温度过高。。。。。。。。。
。。。。。。。。

网友AL:
不错,电流保护器很管用,缺相,过流保护都很好,

网友AM(2005-03-16):
用电机保护器,保护很好

网友AN:
电机欠电压运行很容易损坏啊??

网友AO:
加保护装置可以起作用

网友AP:
我见多是轴承损坏后电机堵转或绝缘下降

网友AQ(2005-04-21):
内埋温度传感器
加电机断路器 .应该没问题

网友AR:
我遇到最多的还是缺少维护,缺相才使电机烧毁的。

网友AS:
缺相要么是主电源本身就缺相,要么是控制电机的接触器触点烧毁造成的.

网友AT(2005-07-07):
电机烧毁看似简单其实挺复杂的,比如过载(轴承损坏和电机选用不当),线路松动,接触不良造成的缺项.电压过高或过底(星-三角接触器不转换)这些原因都能导致电机烧毁.
      我觉得要想减少损失,除了加装各种保护之外,平时还应经常检查,维护,尽管我们用了各种保护毕竟还有失误的时侯,你说呢

网友AU(2005-08-25):
学 到很多东西。谢谢。

网友AV:
我也说说:我遇到一种情况:电机安装螺纹孔分布在轴四周,而且是通孔,当固定电机时,如果忘记考虑螺钉长度,螺钉会顶损线圈,后果可想而知。北京微型电机厂生产的1A05632-2800r/380V的电机都有这个缺点!

网友AW:
原因很多,但主要的有几种:1、轴承没有油,坏;2、轴承扫膛;3、电机缺相;4、角型方式的在星型过时间运行;5、电机过电流。6、频率相差过大。

网友AX:
一般情况下有:1.电机进水;
                  2.轴承坏
                  3.缺相

网友AY(2005-11-14):
引用 网友P:
原因以上朋友说的已经很全面了,有一种电机保护器,既能保护过载(根据电流实际大小调到那稍大一点位置),又能保护缺相,很可靠,价也不高的。用过热继电器保护不了缺相,因为过热继电器要一定时间才动作(合金片发热到一定程度才弯曲)。
这个东东叫电机综合保护器

网友AZ:
我想是满载和缺相最容易坏

网友BA:
楼上所说的这些,有一个变频器就能把你的所有问题解决

网友BB:
加变频器也可以呀.只不过造价高一点

网友BC:
你们都说的很客观,一般我觉得人为的是一方面,但电机本身也有一定的寿命,只有正确的操作,减少不必要的失误才能使电机寿命更长

网友BD:
[讨论]
1.电机本身缺相,端子,或者线圈某相开路。
2。线路原因就很多了,如果接头,触点接触不好等,还有就是熔丝烧一只,电工配熔丝还是要规范。

网友BD:
几秒钟带缺相保护的热继电器也是白搭,往往来不及动作的,要是重要设备还是需要装相序和断相保护的

网友BE:
23楼说错了 ,星形接法错接为三角形时每相电压升高为原来的squr(3)倍,电机 电流上升因过载烧坏。另外不是说所有的 电机都可以采用电机保护器,电机功率过大采用变频更稳定

网友BF(2005-12-14):
我现在公司有一种电动机优化器,可以达到节能的目的,不管电机的大小,都能直接启动,它是能监测负荷的变化,并在5微妙内响应负荷的变化,动态的调整输入功率,精确地满足负荷的要求.节能.......68722690.徐先生

网友BG:
电机安装:电源进线,刀开关,熔断器,继电器开关,过流保护装置,热继电气,电机。基本不会烧毁啦

网友BH:
西门子的电机好,但是它也贵呀。国产的不如西门子,但是便宜。讲究性价比。

网友BI:
都说的好啊
最主要是保护好啊,就不会烧电机了

网友BJ:
电机烧毁应从电源、负荷、电机本身三方面考虑,应注意观察电机运行时各部分的温升。

网友BK:
电机烧毁的最主要原因是维护不到位,这是最主要的,试想,如果你经常去观察电动机的运行情况,还会有轴承,灰尘,缺相等等的原因产生吗?

网友BL:
不能忽视轴承磨损引起的电机烧毁

网友BM:
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在电机的选型上想想办法
在满足转矩和转速的要求下,尽量选用多极电机

网友BJ(2006-01-22):
电机烧坏的原因:一是电机本身问题,二是机械原因,三是电源问题,我觉得最容易烧电机的原因是电源方面造成的,比如线路虚接,元件问题,使加在电机上的电压不足或缺相,从而造成电机烧毁.

网友BN:
过载有热继保护啊 怎么能烧呢?

网友BO:
没装缺相保护装置吧?呵

网友BP:
我要成为你们的一员谢谢.我也有好东西与大家分享啊

网友BQ:
大家分析的够全面,不过电机不烧毁电机厂要倒闭,同行的技术能进步吗?

网友BR:
楼上的,我顶

网友BS(2006-02-27):
我们这边主要烧掉的原因是缺相。
想请问一下大家,在起重电机上用什么可以保护电机缺相?

网友BT:
热继电器老化,起不到保护作用也常有发生.不然,要烧坏电机也难!
K

网友BU:
大家说的都很好。。

网友BV(2006-08-25):
引用 网友AE:
我要水泥厂工作时,发现只要一堵转,电机十有八九会烧掉。

一看就是siemens 销售人员, 哈哈

网友BW(2006-10-20):
造成电机烧毁原因很多:<1>过载{长时间过负荷运行,轴承缺油损毁,电机扫膛,电机找正和不精确,与机械联接误差大等.}<2>缺相.{线路接触缺相,接触器或空开点接触不好缺相,负荷线断缺相}<3>长时间处于低电压运行.<4>外来因素和工作环境影响.                                        只要日常点检和防护到位就能最大限度避免事故发生.

网友BX:
缺相
电机烧毁大部分是有缺相引起的。

网友BY(2007-02-09):
绝缘老化,或绝缘降低;启动相当频繁,过载,缺相,电压过高或过低,轴承损坏,都会造成三相电机的烧坏。接线不牢。

网友BZ:
大多情况都是过载而引起的``

网友CA:
楼主分析的最好,只是没答全。

网友CB(2007-08-30):
有却相保护器啊!按上就没事了        但还是要注意保养啊

网友CC:
我觉得与你工厂的用电质量也有一定的关系.高压入户把梭角换成高压断路器.低压各连接点接牢.开关选用正宗品牌.选配得当.我以前在一家厂.三年电机只有一台.电机由于线圈缘匝问短路坏了.其它一百来台以没坏过

网友CD:
电机烧毁的原因很多,要综合分析。
电源是否符合要求。电压质量。
电机本身质量。
负载是否匹配合适。
保护电路是否合理。
加强巡检。

网友CE(2007-10-10):
我们厂的电机大部分都长期过载又是连续运转.烧电机很正常.

网友CF(2008-01-12):
各位好:我单位有一台250KW电机,前一段时间烧掉了,原因未查清,
(停车时,很正常,当再次启动时,冒烟烧毁了),不是缺相的原因,
但电源电压达到420多伏,不知和电机烧毁有没有关系,请各位老师
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CG:
我这也经常烧

网友CH(2008-11-11):
散热不行也是一点。

网友CI(2008-12-12):
我单位用的保护器很多都不起作用,缺相时也不能切断电源,不知谁用过比较好的推荐一下

网友CJ:
还有些水泵电机如果密封不好进水也会烧坏电机!

网友CK:
机械卡死, 线路虚接  电压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