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

楼主(2003-10-31):
大家好:
     我想问大家个问题,知道电机的转速,减速机的减速比,链轮的PCD参数,如何计算生产线链条的运行速度?能说出其计算公式吗?

网友A:
链条速度=    链轮节距*链轮齿数         *      电机转速/总减速比
             ----------------------------                  -------------------------
        = 链轮转一圈带动链条的长度       *       链轮的转速

楼主:
那谁能解释下面公式的各个参数都是什么?

 SPEED:1450*1/80*123.3*3.14*2.5*0.001=17.5M/MIN

网友A:
1450(转/分钟)=电机转速
1/80  或叫1:80 =减速箱速比,如果没有其它齿轮或皮带轮减速的话,它就是总减速比.
余下的参数123.3和2.5不知所指.用它的乘积计算链轮的周长? 然后化作单位为m.
设计者在故弄玄虚?

楼主:
不是设计者在故弄玄虚,而是真正的计算公式,我们单位生产线的说明书上的,123.3指的是PCD值,但我不知指的是什么,尤其是2.5这个值指的是什么?

             恳请高手指点!!!

网友A:
量一下链条的节距(取10个节距长度除以10),数一下驱动链轮的齿数,然后按2楼公式计算,就最简单不过.

楼主:
链轮节距指的是什么?即它指的是从哪到哪的距离?

网友A:
链轮节距=链条节距,它是指一节链条的长度,即链条上相邻两个滚子间的中心距.
链轮转过一齿,链条走了一节的距离;
链轮转一圈,链条走的距离就是:  节距 * 链轮的齿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