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力控制的求教

楼主(2003-11-01):
我公司现用的放收卷机采用的张力+线速控制是用浮滚控速和手动加配重实现的,这样的控制张力郊果不佳,请教有没有自动的张力设定调节系统,怎么实现。

网友A:
有现成的张力控制器啊!很好用的,在主、从轴上各加一个编码器就好了,好省事。

网友B:
楼上说的是固定速比吧?

网友B:
楼主可以把手动加砝码改成气动的

楼主:
对不起,我没说清楚,因为机子走的是布,有厚薄的,张力相差很大,而且张力的要求也不一样,有没有一种可以用面板设定有闭环调节的那种,也就是张力+浮动辊控制线速的那种,请说清楚一点,thank.

网友A:
不是固定比的,张力无段连续可调,主速自由设定,还可以手动调从电机的瞬间转速。

网友B:
既然有dancer,其实你的系统已经有张力控制了。你可以再详细的讲一下你的系统的控制原理吗?最好画个简图。

Dancer可以带一个位置传感器(最简单的是用一个精密电位器,但这种方法磨损太大,很少见了),输出0~10V信号(假设),用PI调节器调节车速来控制dancer的位置(最好是处于中间,5V输出)。想要控制张力只要控制dancer的阻尼气缸的压力就可以了。

网友B:
hylu,您可以详细讲讲吗?

楼主:
感谢6楼的朋友,你真是高手,你的那个张力控制图和我现在用的就是差不多了,只是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将dancer roll上的变阻电位回赠信号和自动控制的线速+设定的张力控制值加在一起,以形成一个双闭环的系统,还有个问题是除了用精密电位器外还有什么好用的测位传感器,请各位大哥说清楚一些,谢

网友B:
张力的给定是控制气压的,不必形成双闭环。你只要控制dancer roll的位置就行了。我这里有几个传感器,不过是-5V~+5V输出的。

楼主:
能不能用一个传感器实现线速和张力的双闭环控制呢,该怎么做,-5V~+5V的传感器用在这个系统中还是比较好的,对线速伺服的控制运算比较好实现,能留个QQ吗第10楼的朋友,有空大家交流一下,互相讨论一下,我的QQ27211287

楼主:
还有补充一下,我想要的是能对张力有比较强的可调控制精度

网友A:
speaker兄所说的系统我曾经也用过,精度稍微差点,但造价较低。
我所说的是一个现成的张力控制器,它实际上是一个高精度比例控制器,它先计算主马达的实际转速(通过主马达上的编码器实现),再按设定的比例输出一个模拟量去控制从马达的变频器,并随时校对主从马达的速度比(计算主从马达上的编码器反馈的数据)。当主马达由于负载变化而引起速度改变时,从马达亦会跟着变速,以维持设定的比例。因不知如何在这上面画简图,所以只能这样解说,如不明白可再交流。

网友B:
hylu兄,你说的偶基本上搞明白了。我认为这是一个速比控制方案。

我注意到楼主说这是放卷机,放卷机的卷径是变化的。为了保证张力(线速度的相同),随着卷径的减小放卷电机的角速度在不断增加。所以在放卷方面,单纯的靠速比调节张力还不够,最好还是有反馈的张力控制比较好。当然,直流电机和交流电机的直接转矩控制(简单的控制交流电机的电流勉强也可以)可以实现开环的张力控制。

楼主:
hylu兄,可能没太懂我的意思,我说的和speaker兄说的差不多,开卷用的是滑动磨擦片,可设定张力,输出4~20ma,因为线比较长,用的roll也很多,而且系统采用的是top roll设定线速,前后多段调速(矢量变频)+dance roll配重手动控张力的+EPC自动调节布的行走位置的一个综合型的系统。
  我上面说的我想实现的是在top roll 线速设定好了以后,我在要保证主线速不变的情况下将手动配重的dance roll 控张为改成能设定系统张力并有自动调整功能的一下系统。
  各位大哥能不能帮我分析一下这样行不行,采用一个传感器将dance roll的位置传出(好比说-5~+5vsuper power的精密电位器)然后通过运放输出两路信号,一路给张力控制器和张力设定值比较drive阻尼气缸,另一路和top roll输出的base信号相加(通过运放来完成,),来调整各级的线速,因为我对运放电路不是很懂,想请教各位大兄,这样能不能实现,怎么做,能说细一点吗

楼主:
还有一点,收卷用的是怛转矩电机收卷,关于测位用的传感器有哪些比较好的,请介绍一下,还有就是hylu兄说的高精度比例控制器是不是成品设备能不能接入电流4~20ma或电压信号-5~+5v,它采用的传感器是什么接入方式如果是压敏电阻之类的那是形不成的闭环的。

网友B:
rsxie11,你不是已经有张力控制了吗?如果嫌换配重麻烦,就换气缸吧,用电-气转换器将4~20mA转换成压力,代替配重

网友C(2003-12-21):
收放卷控制我有一定成功案例,可以互相学习。

楼主:
楼上的朋友请留下QQ号码好吗,有空交流一下 我的QQ:27211287

网友D:
為何不用壓力傳感器控制?既可以實現線速與壓力的雙閉環,又可以低成本,低維護(相對氣動控制).只不過軟件的實現比較技巧性,呵呵.

网友E(2004-01-24):
用比列控制器,加译码器

网友F:
如果可以,让我说几句。
     纺织,造纸等行业里,有很多这样的事例。在卷Roll卷放这样的过程中要保证在一定的速度下实现张力的控制,首先把张力控制和速度控制二个概念暂时分开。
     第一,要实现张力控制,必须是卷取辊朝前拉(卷),释放辊朝后拉(卷),而不是朝前送。只要有朝前拉(卷)的力,必然给上朝后拉(卷)的力,这样就产生了张力。如果对朝后拉(卷)的力进行控制,那就是对张力的控制。
     第二,在被测物体路程里,找一个力点,放置一个张力传感器(laodcell),输出
-5V~+5vDE  信号给控制释放辊的变频器,以控制释放辊的力距,实现张力的跟踪的调节。
     第三,采用PID,使张力控制和速度形成一个闭环体系。设定PID参数,以实现速度。时间等补偿,这样,就可以在不同的速度下进行张力的控制。
      以上只是对解决问题的一个思路,具体的进一步。
      请各位指教。

网友G(2004-09-14):
有用到钢材上的没有呀?就是给1.5m宽重5吨左右的钢卷使用的开卷设备.

网友H(2004-10-14):
XLIAN:拉丝机系统做过么?

网友I:
呵呵  是否张力控制只用 变频器 和 编码器  就能实现 PID闭环操作啦?
变频器本身是否有此功能呢??我现在要作开卷张力控制  希望各位哥哥姐姐帮忙啦

网友J(2004-12-07):
比较好的解决方案是用张力控制器加磁粉制动器,简单方便

网友K(2005-05-23):
麻烦您帮下忙娄
我第一次进来哦,看了一下你们的对话,感觉你好厉害,呵。我想查关于张力控制理论方面的资料,请问应上哪找呀,还有其他资料:永磁式扭矩刹车控制型号PERMA TORK HC01*5  脉冲式断线检测OMRON 电线包带添加装置。我是帮朋友查的,先谢过:)

网友K:
麻烦大家帮忙哦

网友L(2008-06-25):
用张力控制器,现在国内也有做得好的,不妨搜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