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1-01):
我是一名s7的初学者,书能看懂些,但总不知到怎样一步一步的编程,很苦恼。因为西门子的不像三菱的顺序编程好理解,特请教各位大虾

网友A:
根据书上的指令找个PLC练习一下。

网友B:
书是一定要看的,边看边写一些简单的程序,搞个PLC试试,最好有个项目实践一下。

网友C:
最好是找个plc实练,这样会有较大的帮助

网友D:
s7 200和三菱的FX其实是差不多的,最大的不同在于s7 200是通过调用子程序来实现功能的,三菱则是一个程序从头写到底。我个人认为s7 200编程方式更灵活,而且网络功能更强。西门子网站上有不少例子程序,你可以下载下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