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1-02):
各位高手:
  三菱plc故障,所有输入led显示正常,所有输出led不亮,接上手持编程器显示"pc not respond",请问如何解决?cpu型号为AOJ2H。急求指教。
xptang@sina.com.cn;  tel: 0293585463

网友A:
PLC當機,"pc not respond"表示通訊沒回映.
1.用書寫器清除所有區域,重新安裝程式.
2.請檢查記憶體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