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教

楼主(2003-11-02):
我在读研,第一次打工, 也是第一次用PLC做东东.
 现在,它有几个变量,要每次开始运行之前输入数值,请问用什么样的键盘输入,及怎么让PLC每次都读取,用什么指令来实现!

网友A:
应该需要一个操作面板吧.把数值写到一个变量储存的地址中,每个周期PLC自然会去读取它。

网友B:
用的是什么plc啊?

网友C:
用我的数码人机最好了,数据输入变得非常简单。

楼主:
谢谢大家了,我想用数码人机就可以了,因我的数据输入很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