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1-03):
请教!
请问
一.SW4D5C-GPPW-E与SW3D5C-GPPW-E有什么区别,只是版本变化吗,哪个版本更高一些,
二.再有,为什么我用SW4D5C-GPPW-E编辑FX2N系列的程序,在开始选择编程方式时,不能选择流程图(SFC)编程方式.
三.最后,我在一本书上介绍FX2N的变成方法,有一个例子,其中用到了X504这个点,但FX2N系列达不到这么高的输入点数吧,
请各位高手给予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不知對不對啊.
1.SW4D5C-GPPW-E版本高.
2.至於為何不能使用SFC的動作,可能您是使用是用版本.
3.三菱F1系列才分配到X504,可能是筆誤吧!

网友B:
开始选择编程方式时,不能选择流程图(SFC)编程方式.是因為對於FX系列,SW5D5C以上才支持SFC方式.

楼主:
多谢!
请问从哪里能找到SW5D5C

网友B:
最新版是7.0中文版.http://www.jtplc.com/DOWNLOAD/Index.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