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PLC高手呀

楼主(2003-11-03):
請教高人,關於VB與PLC通信的問題(以下是我的代碼)!
本人用的是三菱PLCf1s
想通過VB讀取D0數據,程序實現如下:
 Private Sub Form_Load()
   MSComm1.ComPort=1
   MSComm1.Settings="9600,N,8,1"
 End Sub

 Private Sub Command1_Click()
   MSComm1.PortOpen=True
   MSComm1.Inputlen=0
   SendCom$=Chr(5)+"01FFWR0D000001"+Chr(13)+Chr(10)
   MSComm1.Output=SendCom  '向PLC發出讀取D0數據命令字符串
   DoEvents
   RdStr$=MSComm1.Input    '接收PLC發回數據
   Rvd$=Mid(RdStr,1,5)
   If Rvd=Chr(2)+"01FF" Then '是否接收到
      ACKStr$=Chr(6)+"01FF"
      MSComm1.Output=ACKStr
      RdStr=Val("&H"+Trim(Mid(RdStr,6,4))) '取出D0數據
      Label1.Caption=RdStr
      Msgbox "讀取正確",16
   Else
      Msgbox "讀取錯誤!",16
   End If
 End Sub
只能讀到一串中文亂碼,上面程序有錯嗎?或者與PLC命令通信字符有錯嗎?
有些資料書上說還要設置PLC的D8120寄存器,我設了,還是不行.
還請高人指點指點!!
  敬上!

网友A:
好像MSComm1.Settings="9600,N,8,1" 应改为 "9600,E,7,1"。不过没试过!

楼主:
也是不行,只讀出一串中文亂碼

网友B:
樓上有PLC (FX +OMRON + 永宏VB) 通訊範例程式 ,其中已經包含您所需的動作,說明部份為繁體中文,請自行轉換.

楼主:
謝謝利昌機電!請問PLC (FX +OMRON + 永宏VB) 通訊範例程式 支不支持Fx1s,因為現在急用!

网友B:
呵呵...我還真沒注意呢!!
三菱fx系列cpu有三個type,我查資料做功課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