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c脚本?

楼主(2003-11-03):
关于wincc脚本?
谁能帮我编个由一个变量触发e:\*.WAV声音文件的WINCC脚本;
感谢!编写如下C-Action
#pragma code("???.dll");
???????
#pragma code();
???

楼主:
#pragma code("winmm.dll");
BOOL playsound(char*x,char*y,DWORD m);
#pragma code();
playsound("e:\\wav\\*.wav",NULL,80)

网友A(2005-09-01):
关于在WINCC中播放声音
请教一下各位高手,用PlaySound播放声音,
playsound(char*x,char*y,DWORD m)中各个参数代表什么意思??谢谢
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在WINCC中实现播放自己录制的声音???请多多指教

网友B:
playsound(char*x,char*y,DWORD m),其中x存放你音乐文件名,包括全部路径,y代表是否通过模块,m代表播放方式,具体可以参考api手册

网友C(2005-11-04):
这种我用过,具体什么意思不用管它,我到现在也不太明白那些语句,能用,让它出声就好啊

网友D(2007-11-12):
实现在wincc中播放声音文件的项目函数
http://www.smart-sys.cn/article/show/39
http://www.smart-sys.cn/article/show/40